[照明] 拆个10年前的松下YH32R电子镇流器《20图》

楼主(2023-04-09):
10年前买的松下吸顶灯,正常使用一直没出现过问题今天晚上挂b了,直接用LED灯芯替换,现在把镇流器拆出来欣赏一下,这东西还是耐不住时间,线路腐蚀有的地方都生锈了,下面就开始
外壳正面

打开外壳四周的卡扣,

拆出电路板

保险丝

接线处饱满焊点

零火线到接地线,两个电容

共模电感

Y电容,以及其他电容

三极管一枚

双向触发二极管

两只电解电容350伏

电路板背面,背面发现问题,一颗电阻烧毁

网友:
这做工,假的吧

网友:
北京松下的都不咋的,上海的才是好东西

网友:
果然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一般整流器好像很少有保险丝的。

网友:
中规中矩,一应俱全,该有的都有。

网友:
早期的都是松下(北京)!包括吸顶灯,灯管,插座,开关!后期才有松下(上海)公司!我家的灯具,开关,插座,台灯都是松下(北京)制造的!用了十几年了!

网友:
该有的都有,电子镇流器

网友:
做工不错,为什么会生锈,卫生间的吸顶灯?

网友:
用料不错,标准执行

网友A:
我家用40瓦灯管镇流器是变压器那种感觉有点闪眼睛,用电子镇流器不知能改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用40瓦灯管镇流器是变压器那种感觉有点闪眼睛,用电子镇流器不知能改善吗? ...

用电子镇流器的一般是20KHz到40KHz,这么高的频率,再加上荧光粉的余辉时间,完全可以算无闪烁的了。

网友:
挺中规中矩的,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以前的产品质量就是信得过

网友:
这做工一般,受价格影响控制成本吧

网友:
十几年远超过设计寿命,所以说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用40瓦灯管镇流器是变压器那种感觉有点闪眼睛,用电子镇流器不知能改善吗? ...

直接改LED得了

网友:
看电路板手工走线有规律,大厂生产的。我以前修杂牌电子变压器失败,走线很随意,初次买到假功率管。

网友:
还不错啊,没看到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