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清理美的电暖风**穷人的习惯**高手和地主请略过

楼主(2023-04-09):
这个电暖风用了几年了,冬天也过了,拆开清理一下!

品牌型号: 美的 HF18C 。

下图是其中一个侧盖。本机为两个侧盖夹主机身的三明治结构。拆掉底面的两根螺丝,一个侧盖有滑扣,向上滑就可以打开,再拆掉侧盖里标识的四根螺丝,另一侧的盖子稍用力可以撬开,用的是螺丝和卡扣相结合。

机身

背面

PTC发热体已经被堵了一部分,不严重。

拆掉扇页后

用吸尘器居然吸不掉!

小刷子伺候,清理干净的照片忘了拍了。

电机轴清理一下

加一滴我的松下原装全合成理发器油,这个油质量特别好,一丝味道也没有。

拆下背面电机两根螺丝,可以取下电机

给电机的另一侧滑动轴承加油。

电容启动电机,做工还可以,就是功耗太大。

发热体的接线端子

机器有个防倾倒的开关,保护的挺到位。

开关压在地面才可以开机,它是直接串到进线里的。

四档开关,关、冷风、低热、高热。

这个发热体旁边还有一颗温度保险丝,可以防止电机停转后高温失火。

原样装回,测冷风功耗,这个电机居然要18.58W,比小米的直流电机效率差的太多了。

中档

高档

友情提示,1. 家里有这种机器的需要经常清理,不然堵了风道肯定烧保险;2.这种机器的材质都很差,都是用的回收料。装回螺丝时,先慢速倒转,听到咔的一声+振动后停转,然后正转拧入,这样能保证进入原丝扣,也不要拧太紧,不然几次这玩意就滑扣了。多谢各位看贴。

网友:
清理干净就好用了。

网友:
大概率养猫了

楼主:
神机妙算!

网友A:
风扇是个大吸尘器。
我买了有防尘网的艾美特。
结果2000W用的是0.75平方的二芯线。暗暗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是个大吸尘器。
我买了有防尘网的艾美特。
结果2000W用的是0.75平方的二芯线。暗暗缩水。 ...

好主意,我给它贴个防尘网吧

网友B:
哪里是穷人 你是在炫富啊

网友:
最后的提示说到拧螺丝,讲的挺细,大部分时候应该有这样的习惯对待塑料件,不容易滑丝

网友:
太费电了吧

网友:
采用PTC发热的暖风机使用寿命会长很多

网友:
清理干净,明年继续服役

网友:
进风口如果有过滤网应该会好些。

网友:
灰尘不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是穷人 你是在炫富啊

好吧,我承认在用100多的东西炫富

网友:
还是喜欢用碳素发热管,远红外光暖才有点烤火的意思。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以后也要自己搞了

网友:
功率表插座不错

网友:
能耗高,不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