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分享一个STM32F103xE的USB烧录文件

楼主(2023-04-09):
今天晚上调好的一个USB复合设备的程序。STM32F103xE使用USB通讯的时候需要使用外接晶振,这里的程序需要使用外接8MHz的晶振。
包含以下接口
1个MSC设备,两个磁盘,各224KB
1个HID,后续加上CMSIS-DAP功能
4个CDC,每个CDC的接收和发送各设置了512字节的缓存,单次收发数据不要超过512字节,每个CDC都可以独立设置波特率。
每个CDC都使用了DMA,由于STM32F103xE只有4路UART可以使用DMA,这里暂时只做了4个CDC串口。

网友:
这是个串口爱好者

楼主:
之前买过两个USB转4路串口,死贵,不过确实好用。
后来研究USB,发现可以自己做USB转串口,ST官方的例程只有一个USB串口,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发现可以做多个,如果不考虑DMA的话,最多可以做一个USB转7路串口

网友:
感觉不错,4个串口。还有种方案,一个hub+4个ch340

网友A:
自带的SWD不香吗,为什么会对串口念念不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SWD不香吗,为什么会对串口念念不忘?

SWD是仿真和烧录用的,USB转串口做别的用,一个UART不够用,又要看log信息,又要调串口通讯,用多个USB转串口又太占用USB了,本来笔记本电脑的USB口就不多,我电脑自带4个USB-A,还插了两个USB-HUB,感觉都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