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江西再婚男跪求乐橙摄像头一转动就连接失败

楼主(2023-04-09):
今天收到三个乐橙摄像头型号是tp6c,下载好app解邦以后用手机连接上,发现只要点云台转动就马上断网,就连接不上,只要预览不点云台他一点事没有,升级了固件也不行,跪求懂行的朋友。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看看是不是供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看看是不是供电的问题

决对不可能,五伏电源质量超好,功率大,电流足。连接几十个头都氵没问题

网友:
像是机器内部的问题

网友:
把摄像机云台电机的线拔了,再点看看还会不会这样?

网友:
没用过,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拆开看一看,说不定能找到问题点。

网友:
没有摄像头图片呢

网友:
乐橙的可以自己解绑别人的?

网友:
注意说重点,四婚成功了?恭喜啊!

网友:
可能排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主玩的设备都很高级。

网友:
是不是电流太小

网友:
估计内部电源模块或者步进电机驱动部分有啥问题

网友:
初步估计是步进电机驱动部分问题导致电源供电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内部哪根数据线或供电线接触不良,转动时受到扰动,引起临时掉网?

网友C:
不动没有问题,动就不能联网,如果三台摄像头都是这样的故障,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产品质量问题,因为接触不良不会是三台都同时产生:果断退货、或者换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动没有问题,动就不能联网,如果三台摄像头都是这样的故障,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产品质量问题,因为接触不良 ...

有的时候点击内存卡看回放也会。真是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内部哪根数据线或供电线接触不良,转动时受到扰动,引起临时掉网? ...

只要操作了,比如看内存卡回放也会,上面有一个指示灯,正常是绿色灯闪。一断网就变红色。有的时候云台又能转动一下,但马上卡死,平台显示设备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内部哪根数据线或供电线接触不良,转动时受到扰动,引起临时掉网? ...

问题是断了网他要再次用手机输密码连接,他自己不会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