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浅拆空调风机开关MRT107-C

楼主(2023-04-09):
浅拆空调凤机开关

网友:
结构相当简单啊

网友:
旋钮开关加了个转换板

网友:
这种开关还是头次见,开始还以为是老式风扇的电感式开关

网友:
头一次见到,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还以为是可控硅

网友:
没看到可控硅或电容,空调风机应该是多抽头的吧。

网友:
空调服务器,真特么呢敢写

网友:
我还以为是普通的可控硅调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