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荐片高清影音一个隐蔽顽固进程清除方法(2023.4.9)

楼主(2023-04-09):
荐片高清影音应该是目前电脑上最好的影视软件了吧,但这个软件在安装后会多出个rundll32.exe进程一般人会以为是系统进程所以说它极其隐蔽,也不知其目的,使用过程中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在每次电脑关机或重启时电脑会显示正在强制关闭某进程拖慢关机速度这个非常不爽,因为这个原因把这个软件删了好几次但后来又装上了因为这个软件确实很好用,前段时间用360安全卫士清理垃圾的时候终于发现了这个进程关联的文件,删除这个文件关机就正常了。

现在来说说清除这个进程的方法
1,用新版的360安全卫士 优化速度 里面的启动项管理扫描后可以直接关闭此项
2,如果没有360也不想安装,就用微PE进入荐片安装文件夹找到jianpianhelp.dll这个文件删除就可以了,这个文件就是自启进程关联的文件
找到这个文件还是360的功劳,必须表扬。
3,进安全模式删除那个文件,不知行不行没试过,我用的是第2种方法。
全手打,大家点个赞吧。

隐蔽的自启进程

关联的文件 jianpianhelp.dll,删除这个文件就好了。

网友A:
谢谢分享,我也用的荐片,下电影电视剧不错。删除后软件功能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也用的荐片,下电影电视剧不错。删除后软件功能正常吗?

删除后完全正常,一点影响也没有。

网友:
msconfig 不能关吗?

网友B:
应该可以把进程关闭,然后在删除文件吧

网友C:
都没听说过这个应用
不是什么好鸟

网友D:
像这种软件,就是清除了,是不是还会偷偷下载,或者再换个名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把进程关闭,然后在删除文件吧

好像不行,不太记得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没听说过这个应用
不是什么好鸟

电脑上看影视的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软件,就是清除了,是不是还会偷偷下载,或者再换个名的文件

其他问题倒是好像没有

网友:
没用过,试一下看如何

网友E:
挺好的一个软件,以前用过一段时间好像也没啥问题,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一看片就自动下载的这个关不掉的功能。

网友F:
一直在用,感觉PC端看电影很好的一个软件,至于下载这个弊端,我一般是看完后不想保存的电影视频手动删除,对于这款软件资源相对丰富、播放流畅、下载速度比较快这些优点,无法关闭自动下载这个缺点也就不算什么了。

网友G:
没听说过这个软件,这个是播放器还是下载器,爱奇艺VIP视频能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好的一个软件,以前用过一段时间好像也没啥问题,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一看片就自动下载的这个关不掉的功能 ...

还是会下载但电脑硬盘大,定期手动删除,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在用,感觉PC端看电影很好的一个软件,至于下载这个弊端,我一般是看完后不想保存的电影视频手动删除, ...

应该是目前电脑上最好的影视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听说过这个软件,这个是播放器还是下载器,爱奇艺VIP视频能看不

电脑上看影视的神器,热门影视动画都有,清晰流畅,无广告沉浸式体验.

网友:
这个软件没听过,没什么广告可以试试

网友:
从没听说过,既然这么好我也搞来试试

网友:
荐片用了几年了,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