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捡漏SN730——与闪迪的一次“邂逅”

楼主(2023-04-09):
前几天闲来无聊,一位朋友推给我一个臭鱼链接,说是一块512G坏的SN730,颗粒应该是BGA304的,不知道能不能玩。

我点开看了看,是一个电脑贩子发的,应该是正常个人使用掉盘了,估计体质还可以,不是矿渣。问了卖家具体型号,说是05592-256G,感觉能上,最后砍到65包邮。等了几天之后,昨天终于在傍晚拿到快递。尸体如下。

具体为两颗256G颗粒,还有一个三星的缓存。05592-256G我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有看到有啥信息,只找到腾讯网一篇删除的帖子,百度上显示是奥瑞科的一块固态硬盘使用的该颗粒,主控是2258XT。既然如此,我想应该有的玩,所以也才敢放心大胆的下单了!

今早起来就开干,380先预热了一会,420一分钟,直接镊子翘下。这个盘也是打黑胶了,但是具体是四个角打的黑胶,中间的缝隙是没有的,这样也不能防水啊,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打黑胶。

拆下来之后看来一下还可以,没有掉点。下面开始清理黑胶,这里分享一下我自己拆坏好多颗粒的除黑胶经验(大佬勿喷),就是需要一个刀头烙铁,用两百多度,加上焊油铲就可以了。东芝的黑胶我一般用240,这个闪迪我用的280,因为240感觉铲不动,铲的时候注意不要太用力!不然会把焊盘铲坏,铲不动的就稍微提升一下温度,加一些焊油。铲完大块黑胶之后,应该还会在边角存在一些小块和很薄的黑胶,这个时候用美工小刀慢慢的,轻轻的铲掉就行。根据个人喜好选择是清理干净还是清理到不影响使用。

经过清理之后,就和正常颗粒一样了,用BGA272的钢网进行植球,贴上转接贴,上6989测试架。

Nice!识别正常,而且有型号!具体ID为:45 3E 99 B3 7A 6B。经过查询得到一个型号为SDUNCIAMA-064GB的颗粒,BICS4制程。貌似支持2258XT/H,328X,PS3111。都是很常规的主控。正好手头有2258H绿色的BGA272优盘版,非常适合贴这个颗粒。

先干上去一颗,然后把转接贴去掉,再贴上另一颗。

OK,完美,上机。先是用了手头的58H工具尝试开卡,结果发现没有参数?!算了,先试试2258XT的工具吧!

找了一下工厂工具里的一个版本,顺利开过。下面贴上跑分图,速度略慢是因为我把系统的UASP关掉了,方便跑RDT查看结果的,所以速度略慢。

能开过证明没啥问题,OK,找58H工具!我直接就去了某产部落,嘿嘿嘿,我一下子就找到工具了,然后直接就是内个开卡,轻轻松松开过512G。

设置图片奉上,下面贴上跑分和跑圈

按照正常惯例是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是跑个RDT来看看吧。稍微改动了一下,顺利刷入RDT固件,等了不到一个小时就OK了。

SLC ECC 10,TLC ECC 30,坏块情况如上,感觉还算中规中矩吧,说不上多好,但也算可以,开卡也能稳512G。

折腾了小半天,终于顺利收工,总共花费210,外壳搞好,入库,改日出给有缘人

网友:
A42=Sandisk,512Gbit(16KP),SNDK 05591 256G
Sandisk,512Gbit(16KP),SNDK 05591 256G=45,3E,99,B3,7A,6B,3,08,10,0,1980,1980,8,1,0,1152,2,16,1952,3,0,8F,27,10,2,5F,79,0,0,2,1,52,51,1,A2,0,1,0,0,C0,88,88,88,88,12,26,66,66,66,66,66,66,0,23,〗,,

网友A:
折腾精神可以啊

网友:
这样搞完能嗨多久呢?  还是说纯粹是发泄精力用

网友B:
四周点黑胶主要是防止重摔的时候摔虚焊,笔记本主板上这么干的挺多的,还有就是联想OEM的三星固态,相比公版多了黑胶

网友:
这算是捡到宝贝了,可以

网友:
折腾的快乐

网友:
这个价钱赚大了!

网友:
很羡慕象楼主这样动手能力强的人

网友C:
我最便宜的漏90元两条512,一条坏的,一条好的,写入也很少

网友:
复活了一个生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精神可以啊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周点黑胶主要是防止重摔的时候摔虚焊,笔记本主板上这么干的挺多的,还有就是联想OEM的三星固态,相比公 ...

这样啊,我说怎么看好多m2都打的黑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便宜的漏90元两条512,一条坏的,一条好的,写入也很少

可以的,想要捡漏,还是要多蹲臭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想要捡漏,还是要多蹲臭鱼

现在都没做盘了,也不想蹲了

网友:
好多闪迪颗粒都没法开

网友:
谢谢分享精彩过程

网友:
要出趁早啊,现在价格一路走低啊,

网友:
现在固态价格太低了,价高了不好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