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个小问题,3节18650电池串联,黑红线选多少平方的?

楼主(2023-04-10):
小弟最近想做个12v的锂电钻电池,请问这个红黑线应该买多少平方的?三节3.6v的18650串联

网友A:
18650多少安的?

网友B:
1平方够了,线尽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平方够了,线尽量短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多少安的?

2500毫安,三星25r的电池

网友:
之前是我算的不对
0.5mm2的导线 12v可过4A

网友:
引用 网友C:
0.3平方线可载功率400w,12v的话电流在30A+
铝芯减半

照你这么说,5V岂不是可以过80A电流?

0.3平方线可载功率400w,是指的220V的情况下。电缆是看电流的,要说功率那得在电压固定的情况下

网友D:
最好1平方的吧,0.3还是细了,时间稍长就会发热

网友:
线径只决定可承载电流,加上适用的环境电压才是可承载功率,不能按功率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1平方的吧,0.3还是细了,时间稍长就会发热

手电钻的线好像没有这么粗的

网友:
按电池最大电流。

网友:
空间允许的情况下,线径粗一点比较好!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负载情况确定的。

网友:
0.3太细了,至少要0.75起步,空间允许就尽量粗些,越粗损耗越少且不发热!

网友:
万用表你应该有,实测一下工作电流,然后按3-4倍电流算(堵转的情形),1平方通常考虑10A,最大可以过16A。如果空间够大,再考虑一下机械强度(使用中振动导致电线晃动然后疲劳折断)尽可能选粗一些的吧。

网友:
看你怎么用呢吧,电流大就要粗一些,这个应该要计算的。

网友:
12V电钻启动12A左右,空载3A,带载8A,塞得就进去尽量粗,可以减少压降,转起来更有力,至少1平方把

网友:
还有,最好买硅胶线,看图中你展示的好像并不是硅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0.3平方线可载功率400w,12v的话电流在30A+
铝芯减半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人才

网友:
自己用还是看机械强度,线径太细容易扯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