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MicroUSB电源转取电鳄鱼夹和插座,最好有个可调升降压电路和短路保护

楼主(2023-04-10):
各种充电头非常方便,自己做个合适的随时小电源

最好有可调升降压转换和短路保护。

网友:
type c更好吧

网友A:
这年头淘宝已经万能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854735527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淘宝已经万能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8547355277

看着不错啊,弄一个试试

网友:
实用,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各种新奇想法的实现还真是可以在淘宝上面找到,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淘宝已经万能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8547355277

这个不错啊

网友:
还是改成C口吧,这种小口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淘宝已经万能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8547355277

自己DIY一个手头有材料非常方便,网上购买一是偏贵,二是得等时间。

网友:
很多就是直接抄板就买  开源也拿来卖。所以现在开源少了很多

网友:
自己DIY一个当然好,有电路图吗

网友:
自己动手做一些特殊连接线,方便实用。

网友:
数控qc诱骗器不就行了,5块钱搞定。白嫖嘉立创板子

网友:
支持用type-c接口

网友:
买个自动升降压模块,带显示的,再弄个诱骗器,诱骗20v输入,估计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