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nova5手机屏下指纹识别技术的实现方式原来如此简单

楼主(2023-04-10):
朋友手机店收到一华为nova5手机,碎屏的。需要更换整个屏幕。这手机原来是OLED的屏幕,拿售后更换原厂屏幕需要800+。如果更换第三方LCD屏幕仅需260--300元。但是更换便宜的LCD屏幕后,屏幕下指纹会因LCD的屏幕显示原理和OLED屏幕显示原理不一样造成无法使用。但客户表示无所谓,于是就给更换了。

铝制的屏幕中框

屛下指纹识别摄像头特写

原装屏幕的屏下指纹识别区域,特意留窗。

将屏幕放到广告展示牌,用一道竖线做标识。可以看到指纹识别窗口能比较清晰的看到这道竖线。

摄像头特写 一颗超短焦局的摄像头。

网友:
为什么原装屏那么贵啊

网友:
原来是摄像头

网友:
本来就是摄像头将指纹拍下来验证,
屏下指纹要用力按才能识别

网友:
现在高端机是用超声波识别指纹的。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屏下指纹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网友:
原来是个摄像头,谢谢分享。

网友:
又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A:
难道屏幕是透明的?摄像头怎么能拍到指纹呢

网友:
你知道的太多了,小心请你喝茶

网友:
小米不是摄像头,是个贴在屏幕上的模块,明显模块贵摄像头便宜,或者模块被禁止卖给华为了,然后华为弯道超车想到了摄像头?

网友:
打印指纹也能解锁?

网友:
原来是摄像头,一直以为是超声波

网友:
用图像识别。

网友:
原来是摄像头。这个方案也不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屏幕是透明的?摄像头怎么能拍到指纹呢

屏幕点阵间隙是透光的~

网友:
P30\P40这些肯定不是摄像头

网友:
也许是我的指纹不太显,总觉得屏下指纹识别率非常低。

网友:
不理解为什么把指纹识别挪到前面

网友:
原来是摄像头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