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航嘉电脑电源并清灰:HuntKey HK400-55AP

楼主(2023-04-10):
电源较老,清下灰,感觉比上次拆的惠普电源强些。

网友A:
直流12v 4A插座是自己加还是原来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12v 4A插座是自己加还是原来就有?

电源自带的。

网友:
老电源电容老化的比较厉害,用的话还是检测一下电容

网友:
这个有一个 还行

网友:
老的品牌配件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直流插孔方便多了

网友:
古老的半桥结构

估计这种功率,效率能到75%就不错了。

网友:
中规中矩,不错了,在当时可以算是良心电源,曾经的电源市场那叫一个混乱。

网友:
这是品牌机上的吧,貌似之前有款联想的就是带有DC接口,用来外接显示器电源的

网友:
当年做工起码还可以,现在做工越来越差,质量稳定性也是差,以前没有所谓80认证起码功率给足,现在有认证反而功率是玩笑

网友:
直接水洗更加方便

网友:
不错还带直流12v 4A插座

网友:
第一次见带12VDC输出的电源,方便外接显示器?

网友:
拆的真够彻底的,看标签要有15年了

网友:
这个电源看着有点年头了。

网友:
老航嘉电源做工和质量还是不错,品牌初创的那时候舍得用料质量也有保障,现在看看新的航嘉电源,真是不言而喻了。

网友:
航嘉品牌电源,还是值得信赖信赖的

网友:
老航嘉电源用料较均衡,还是蛮耐操的

网友:
哟,这还是神船电脑上拆下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