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士顿的A400 120G.怎么设置开卡都不行。

楼主(2023-04-10):
金士顿的SA400 120G 固态,主控是CP33238,说就是群联PS3111. 用3111开卡设置都量产不成,用的是2.2.70版本的。闪存一共是3片,正面两片,背面一片。哪位大佬指点下迷经?万分感谢!!

借用2楼方法,先用01测试站模式 Eraser All   ,总容量选择144GB(每颗颗粒是48GB,按这容量计算 48*3就是144GB),保存。开刷PASS,然后再选择04_MP,设置如图↓↓↓,开刷。Running 跑到最后提示“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 now-SBRM02.0” 红色错误,拔掉盘,然后再插上USB,重新格式化,容量出来了。感谢大家。!!

网友A:
几个错误地方
1 镁光颗粒 不能选土狗 换on那个
2 容量不要自己选,选自动
3 勾选使用pa啥啥啥容量
4 先选默认坏块,跑不过再选现在这个选项。
5 slc那个选0直写貌似没用。

网友B:
提示是容量错误,总容量选128,不行再选136,不行再改144,只到不报容量错误。CE选3。土狗按楼上的选。测试站选01,擦除,PAss后再选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错误地方
1 镁光颗粒 不能选土狗 换on那个
2 容量不要自己选,选自动

感谢!! 但是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错误地方
1 镁光颗粒 不能选土狗 换on那个
2 容量不要自己选,选自动

对的,  后面水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是容量错误,总容量选128,不行再选136,不行再改144,只到不报容量错误。CE选3。土狗按楼上的选。测试 ...

你的方法01测试站果真奏效. ! 但是PASS后,再选04模式又提示错误.还是原来的错误提示. 尴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是容量错误,总容量选128,不行再选136,不行再改144,只到不报容量错误。CE选3。土狗按楼上的选。测试 ...

感谢大侠!!

网友C:
最后的结果汇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的结果汇报一下

看主楼下方,已更新.开卡成功了...

网友(2023-06-11):
使用楼主方案成功修复,还多了8G,变128G了。只不过我的速度不能选GEN3(6.0G),只能选GEN2(3.0G),选gen3就红框提示速度错误。

网友:
全是高手,我要加快学习步伐。

网友D:
p3111开卡真是一言难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p3111开卡真是一言难尽啊

这玩意好开的很

网友:
我个人觉得3111很好开,而且插上1153不用打开外壳就知道什么闪存。
而且我眼里金士顿和影驰差不多一个货色了,反正就是群联代工

网友(2024-07-29):
480GB  官方保修333PE  服了

网友:
刚买了3个金士顿120G…………。

网友(2025-02-21):
谢谢谢谢   也开卡成功了
但是还有个疑问
这个如何跑  RT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