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SETC/Prusa i3 MK3S 3D打印机,这是妹夫和外甥的新玩具,玩得很嗨

楼主(2023-04-10):
妹夫和外甥买的新玩具——Prusa i3 MK3S 3D打印机,据说总价3000多,外甥出了1000,偶也不知道所有权归谁

就是这个玩意

整体外观

从上面看

背面

人机交互面板

侧面的卡槽
能看出来这个塑料壳也是3D打印的

拖洗吧的SD卡,不知道是不是标配

加热台面

打印头

另一个角度

3轴驱动器盒子

电源

打印头的X轴电机

Y轴皮带

Z轴丝杆、导向光轴及步进电机

耗材,塑料盒是密封用的线材储箱

塑料线直径1.75,材质是PLA

粘胶,涂在加热板上,固定打印件第一层的

楼下看实操和作品

楼主:
外甥在做3D数据

搞了大半个小时,终于出来了

开机,准备开搞

涂胶后开始打印

挺慢的

这里胶没涂好,卷边了

继续打印中

底座已经完工,就剩罩子了

一个半小时后,终于完成了

取下来的底座

罩子打得很薄,才能透光
能看出来是“偶的世界”里面的人脸么

扣上就是这样,能猜出来是干嘛的吗?
还是稍有点问题:罩子和底座之间没有设计卡扣,松的,外甥说用胶粘

用途是这个——小夜灯
装灯后的效果

其他一些作品
这是厚实的笔筒

磁悬浮小玩具

这个应该是实验用的小方盒

在打麻将的时间里,还现打印了一条龙
当然数据是下载的

关节是可以活动的

整体还是不错的

偶觉得重点还是3D结构的设计,3D打印机是输出这个设计的关键,两者缺一不可
当然要玩好,肯定得反复摸索和练习了,这是偶一个小白的经验
就这样,编不下去了

网友A:
高档的3D打印机

网友B:
一般一周热度之后墙角吃灰

网友:
以后你不用到处去找小虫虫了,直接打印,多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一周热度之后墙角吃灰

净说实话...

----------------=====================------------------

网友:
3D打印机没玩过,围观

网友:
被坑了,这个总价最多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档的3D打印机

搞不清楚,偶就看看热闹

网友:
看样子很多配件都是打印出来的.打印出来意味着短命.我2015年买过一台,现在还在服役,就因为很多打印出来的配件,时间长了脆了,断了.都是绑起来应付着用的,如果有关键配件断了,估计这打印机也报废了.

网友:
另外说一下,我2015年买的是900元,你这个绝对是做水鱼了.

网友:
挺好挺好,元首以后DIY东西可以用这个打印外壳了。

网友:
这不给外甥出资一部分吗?估计外甥用段时间之后就是楼主DIY的神器了

网友:
这东西也就1000块  要不要告诉外甥被爹坑了

网友:
不错,看工艺像是个人出品。

网友:
高档玩具,不错

网友:
我觉得热度不会超过1个星期

网友:
你是巴倒沾光咯

网友:
耗材贵不贵啊

网友:
这是不是就可以去蹭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