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踩坑线下没有,线上有的低价流量卡

楼主(2023-04-10):
可能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收到这样的广告。

惊喜不?心动不?

于是,安耐不住,加之各种大师,都在摩拳擦掌,踊跃一冲。

资深的网购专家,踩坑王,免费包邮,讲的这么好。大姨妈公司信奈专家发售。(8元每月,100G流量,100分钟的通话,先踩为王。)

惊喜啊,既然还送了一个卡针。

充值说明。

激活说明。

窝草,惊喜啊。这么优惠。还有的送。

这不充一个,看不看得懂,先充了先。

牛~~~~~~~~~逼~~~~~~~~~

弹出来的。

充值完,激活~~~~~~~~~(他这里,必须先充值,才可以激活。为什么,请继续观赏。)

输入卡号(这里发现了奇怪,既然是10位数的?但是,踩坑嘛,有坑也要上。)

实名

摄像头采集

好了。都能看到余额了。

激活充值金额。(一个名字,一个地区。)

充值金额。(又是一个名字,一个地区。)

充完后

楼主:
二楼发现倪端。

账户剩余余额。

挺奇怪的啊。于是问了客服。

回答

所谓八元,就是这个套路。(所有的网购卡,都是这样的套路,但是,他们不会跟你讲。激活后,才会告诉你们。)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开始甩锅。

楼主:
三楼开始肆逼吧。

打电话给宣传册的400电话沟通。(电话接通了,小妹妹,讲的很好,说,立马给你退。大家都知道,摸摸狗头。)

跟公众号沟通,这个时候,公众号还是挺有礼貌的。

正常的公众号,应该有很多内容,但是这一家,只有两个。。。。。。。(会不会跑路啊。)

IP显示是某东,但是个体是某西,然后充值又是某海。。。。。。。这个就。。。。。。。一个公司,既然搞了三四个地方。。。。。。。

好家伙,一查,不知道,吓一跳。直接是异常得很啊。

先走一波投诉。上官服,最高级别。投诉。

支付投诉一波。

充值

激活的。

收币商户,又是一个公司。

从头只有一篇文章。

17号,到21号没收到退款。于是再次在公众号沟通。她既然还问?有没有登记?

两个某信投诉回复。

两个某信投诉回复。

拉锯战开始了。

又过了几天,收到个这样的短信。。。。。。。。。

果然,公众号也没了。

发信息也不回了。

两个都停了。(运营,充值都没了。)

继续投诉充值

继续投诉

扫码结果。

沟通无果

扫码结果

大姨妈公司也来催缴费了。

继续打电话,但是空号。。。。。。。

疼勋投诉。

忍无可忍,找到大姨妈公司投诉。

大姨妈公司投诉。

堪称经典回复。(特么的你线下有便宜的卡,谁会去网上申请?????艹。)

楼主:
四楼结局。

最高投诉回复。

退了一部分。扣款38元。

最终结局,亏损38元~~~~~~~~~按照公众号的回复就是,激活就要扣一个月的。(完整路子就是,第三方在抖阴投放广告,然后引流,有人来,激活,然后退,是不可能的,除非。。。。。。。。。。又是十位数的号码,你找官方,也是个麻烦的很。)

网友:
只要是激活前需要先充值的卡,都不要去买,肯定是坑

网友A:
我淘宝买的19元一个月,40g+40分钟电话,用着还行,实名登记可以再联通app上查到的

网友:
白嫖了2张卡,一看要下APP,要充值,都是直接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淘宝买的19元一个月,40g+40分钟电话,用着还行,实名登记可以再联通app上查到的 ...

求介绍,也想搞一个

网友:
楼主好人!用实际行动高速大家不要踩坑啊现在的各种优惠活动套路深啊

网友:
用的话就用直接充流量的卡,往账户充钱再充手机流量的免谈,我就是用的这种的。

网友:
好像后面的坑比较深,不敢涉入太深。

网友: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楼主用金钱给后人买个教训。

网友B:
个人理解,你这款上网卡确实每个月8元100G。但你要先花99元购买,相当于每个月24.5元(16.5+8)100G,而且只有6个月的补贴,超过6个月以后每个月是38元100G。
你充值激活后,当月的38元(其中30元是你99元购买的180元补贴)就扣除了。
文字游戏,楼主没有看明白而已。以前实体店也有这种上网卡,一般50或100元购买,但可以长期优惠,不像这款只优惠6个月。

网友:
感谢楼主帮忙踩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你这款上网卡确实每个月8元100G。但你要先花99元购买,相当于每个月24.5元(16.5+8)100G,而且 ...

有后续。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宣传,丝毫不提这个,广告,只讲8。

最终,我找了很多地方,但是,奇葩的很。最近忙,没时间去更新这个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后续。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宣传,丝毫不提这个,广告,只讲8。

不知道,全额退款了吗?

网友:
必须得全(⊙o⊙)…退

网友:
最早在某音的赚金币上看到了这种卡,为了赚返的金币,加上最低1分钱包邮就买了一张,回来后去取的时候,快递点非让当面激活才行,于是就让他们退件了,后来发现某音的订单竟然是已完成,等于是1分钱也没退给我,给的几千个金币也没扣回,大概是因为我没在平台上自己申请退款退货吧,不过给的金币要比1分钱多,所以总体还是赚了的。
然后某天在B站瞎看,看到一个视频,是把破司机里的ESIM流量卡吹下来,然后飞线到一个SIM卡的金手指上,来把这卡装手机里用,然后评论区就有高手说了,飞线太麻烦了,直接去广告中撸几毛钱包邮的流量卡,那玩意全是ESIM的物联网卡魔改的,回来后把自带的ESIM吹下来,再把自己要用的焊上去就行了,并且给了分辨的办法,说是普通的SIM卡金手指上没有过孔,那种魔改的纯流量卡上有孔,刚好自己早先也白嫖了一台某卡拉的4G扫码破司机,就打算折腾一下试试,去了坑爹爹挑价格最便宜的买,一张2毛多,两张还打8折,最终4毛多钱买了两张回来,这次快递倒没说啥,报了取件码就直接让拿走了,回来拆开一看,果然是金手指上带过孔的,打火机加热之后拆到PVC后盖,里面确实是个打磨过的ESIM芯片,但自己没有风枪也没有拆焊台,于是拿烙铁硬烫,完全干不动,把他放铁板上,铁板下用打火机烧,金手指后面的玻纤板都烫变色了,扔是拆不下来,又想想破司机的激活政策也是个坑,最终还是放弃了。

网友:
靠,嫖便宜的流量卡,都没有好果子吗。我1分钱买了艾X通信的,9月20G的物联卡,开始几个月还稳定,后来发现流量计算和手机计算流量差一倍。春节前后去了版纳,直接不能用了,只好话10元再买了一个卡,把我充值的钱,这个月刚好用完,预备扔了,再实体店换一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