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5iFIX』轩逸经典改造LED后备箱照明灯

楼主(2023-04-10):
    轩逸经典后备箱灯原厂标配T10插口,标称12V 5W灯泡,实测12.3V*0.329A=4.0467瓦,照度低 光色昏暗 功耗高 发热大,改成LED照明后舒坦了。

    改造光源用的欧普T8拆机灯板,剪出4串3并 一共12颗LG 二代5630带齐纳管,单颗LED标准功率0.5瓦 ,显色80+  色温4500K ,串15欧贴片电阻分压限流,装车实测电压12.27V  电流90毫安,整灯功耗1.1瓦  分压电阻上功耗大概在0.1瓦,单颗LED平均分到功率0.0833瓦,灯板基本不发热。

改造后的效果提升相当明显,高亮度 高显色 低功耗 基本感觉不到灯板的发热。
全文完~

网友A:
这电是直接从电瓶来的吧,电瓶电压浮动还是比较大的,要不要测试一下全电压范围会不会烧灯

网友:
会不会亮瞎眼了?之前买LED大灯送了顶棚灯,感觉亮度高不少,好在不经常开灯的

网友:
我的也改了,原车也是5w的白炽灯泡,晚上找东西确实看不清。我找了个废灯板,剪下合适一块,也是12个灯珠,不过我是三串四并,然后用 PT4115做了个横流,实测功率调整到2w。

网友:
我用的1w的流明灯珠,空间不大,稍微有点亮度都够了。

网友:
我是买网上的成品,不知道为什么不打火时,灯一直在闪

网友:
改得不错,有空仿一下,谢谢

网友:
不错,有工具是好

楼主:
我兄弟 小白

网友B:
这个灯条看着很好,哪里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条看着很好,哪里买的呀

欧普T8灯管拆机灯条,以前买的 很久了

网友:
网上大把的12V灯条,软、硬、长短都有,再买一个或自己做一个T10插头,焊在一起,插头直接插在原灯泡处。10年前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这是高手啊!

网友:
轩逸还有后备箱灯不错了

网友:
原来的黄灯泡是很暗  我直接贴了一根软灯条.从左一直亮到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是直接从电瓶来的吧,电瓶电压浮动还是比较大的,要不要测试一下全电压范围会不会烧灯{: ...

人家led有稳压管也加了电阻。我用宜家1.1w小灯8毛一个感觉性价比最好。

网友:
我用坛友以前发贴挺多的那种几块钱人体感应LED灯贴在里面,充一次电用很久,挺亮的。

网友:
我以前也干过   不过最后还是拆了,直接买一个现成的LED射灯T10   直接装上去,还能盖上盖子,用了好几年    因为点亮的时间很少,所以到现在仍然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