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rk71 键盘 上车撸的改造大容量电池

楼主(2023-04-10):
前几天b站 上车99大洋3模机械键盘,可以是没有白色只剩黑色青轴就入手一个。

楼主:
到手对比下我原先有线的

楼主:
然后拆开看下里面这么结构

楼主:
看里面电池才1000, 找了一个以前旧手机换下来的电池换上去

楼主:
再把线焊上去,和壳子处理一下能放进去。

楼主:
焊好线,电池外面加个绝缘纸(随便找的),

楼主:
连上电脑完美替换,续航翻3倍。1000ma变3000

网友:
现在无货了。。。

网友:
亲,还是别买键盘了,咱把手机换一下行不行?

想看一下板子背面,愣是全部虚焦。

我5年前的苹果X也不至于这样吧。

网友A:
正再用同款
电池不改,够用了
到手第一件事就是拆了,然后底部塞了消音棉
然后治疗了一下空格的空腔音
虽然我更喜欢茶轴,但是没货,只能买了一个红轴的
声音小,不玩游戏,打字很舒服

朋友觉得这个键盘只留电路外壳就行了
轴换掉,装轴下垫,消音底棉,还有一层什么p的棉,反正就是接近gasket结构了
改装后基本变成了发烧的键盘,但是伤钱包,我就算了,怎么省钱怎么来

网友:
同款小电池,论坛上买的,手里还有几个。

网友:
99,也真便宜啊

楼主:
补个后续图 --- 外观基本看不出改动,续航亲测已经一个星期了还在坚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再用同款
电池不改,够用了
到手第一件事就是拆了,然后底部塞了消音棉

对,可以自己热插拔换轴,我不想频繁充电。

楼主:
常用键换成茶轴,打字区域黑或青轴

网友:
我电脑win10的,连上了显示rk-kb3.0

网友(2023-06-09):
没有数字键盘的一概不考虑

网友(2024-05-28):
你好  这个电池如何接电   是直接使用手机电池 正负极接出线头吗

网友:
手机电池那多大块,整进去不碍事嘛,我的鼠标也想改个大容量电池

网友(2024-06-29):
过了这么久,刚看到这个帖子,我也是这个键盘,电量是真不耐用啊,原装电池是3627101的1000mah吗,换的是什么规格呢,图太糊了,看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