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变频空调开机跳闸维修

楼主(2023-04-10):
一台15年的海信变频空调,保修期内由于不制冷,厂家已换过两次主板,家里更新空调后就把它装在地下室工作间了。这几天冷,想开机才发现一开机就跳闸,排除漏保问题确定是外机问题,经询问空调师傅远程指点说短路要么是主板,要么是电抗问题,还可能是硅桥,先从网上买一个电抗过来,奈何业务不熟,没有拆大盖子,把上面的电感当电抗(电感)换了,问题依然。后来决定全拆开后,发现那个真正的电感(电抗)已生锈,替换后问题解决。由于已锈死,而且是在最底下,换它可费了不少劲,用角磨机切了,再打孔装的螺母。

总的说来,还是太浮躁,业务不熟,没有仔细分析,其实电路很简单。顺便问一下,电感电抗有啥不一样呀

网友:
咋不换个位置装或者加东西垫高点

网友:
两片叶子的风扇在空调上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个位置已经够高了吧

网友A:
电感器是储能,电抗器是阻止瞬间大电流通过,电容是阻止瞬间大电压通过!
工业上是用来调节功率因素的!用电容或电抗调节电网使电网有功功率接近于1,大功率设备用的PFC很复杂成本也高,用电抗来调节可以节约成本!
直流全变频机的工作模式已经从感性变成了容性负载,所以需要一个电抗来调节功率因素。

本质来说电感和电抗是一个东西,使用环境和容量不一样。

网友:
第一次看到两叶的空调外机的 风扇

网友:
控制部分防潮不足,容易造成爬电击穿!

网友B:
这样装也要处理一下防潮啊。。。
两个叶片的风扇不怕它共振嘛

网友:
这个电抗位置不好啊,还有两片叶子的很少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器是储能,电抗器是阻止瞬间大电流通过,电容是阻止瞬间大电压通过!
工业上是用来调节功率因素的!用 ...

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装也要处理一下防潮啊。。。
两个叶片的风扇不怕它共振嘛

设计就是这样子的,振就振吧,不细管它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两叶的空调外机的 风扇

网友C:
我家空调可能也是这个坏了,拆到压缩机的棉花我觉得就拆不下去了就没继续拆。

网友:
这玩意是消火花的吗?还是说做电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空调可能也是这个坏了,拆到压缩机的棉花我觉得就拆不下去了就没继续拆。 ...

不用拆压缩机,压缩机左边那块铁皮拆下来就行,在压缩机后面有两颗螺丝还是好拆的,主要是底板上的螺丝都生锈了,不好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拆压缩机,压缩机左边那块铁皮拆下来就行,在压缩机后面有两颗螺丝还是好拆的,主要是底板上的螺丝都 ...

没注意我的有没有这个东西,主板拆下来测了没问题,压缩机也没问题,估计就是什么电感电抗咱也不知道了。主要是铭牌也看不清了,已经两年没用空调了,夏天吹风扇,冬天靠电暖。

网友:
确实是不容易,厂家也不容易

网友:
厂家这样搞真是瞎搞,这个底板上冬天制热时会有除霜的水流下来,才会让电抗器烂成这样。
还好这个空调是安装在地面上,如果是挂在窗外的真不好搞!估计就只能整个换新了!

网友:
这个空调的工作环境真是恶劣啊,出土文物级别 输入端的电感是被动pfc补偿用于校正功率因数,桥堆后面的是lc滤波电感,平滑整流后的脉动,对于大功率场合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限制上电时的整流冲击电流,上电初期滤波电容电压电压为0,接近短路,利用串联电感来消除上电冲击,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电抗特性),使上电时电流从小到大“缓慢”增加,去掉这个电感上电电流就会巨大跳闸,一般小功率场合会用串联ntc代替这颗电感的作用~

网友:
着空调用的有点狠.两个叶片的风扇终于见到了.这用料精简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