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ESP8266双色调光灯

楼主(2023-04-10):
准备用来做电视机背景灯,关灯看电视时保护视力。

目前程序实现功能:PWM 3色调光,
                             按键短按 切换 白色 黄色 双色 关 状态切换
                             双击按键 白色 黄色亮度调到最大,三次连续按键 白色 黄色亮度调到30,四次连续按键 白色 黄色亮度调到60,五次连续按键 白色 黄色亮度调到120,六次                                                  连续按键 白色 黄色亮度调到240
                             白色/黄色/双色状态 长按按键亮度递增,到最大亮度返回0
                             EEPROM储存 亮灯状态,白光,黄光亮度值
                             上电自动恢复上次亮灯状态,并渐亮到纯属灯光亮度
                            电源直接来自电视机USB口,实现随电视机开关灯。
后期计划加入功能:WEB固件升级
                              WEB调整灯光状态亮度等参数
                              定时开关灯

PCB

焊好的PCB

PCB特写

固定螺丝

外壳

外壳支架全套

高度可调节

预留螺丝孔,实际很紧,不需要

根据电视机厚度可微调

安装好的效果

网友:
电视机背景灯,电源来自电视机USB口,实现随电视机开关灯,不错

网友:
看来不是所有3D打印机都漂亮

网友A:
电视遥控若是红外的,可以再加个红外接收头,用遥控来控制,毕竟白天不用开灯看,这样调灯光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遥控若是红外的,可以再加个红外接收头,用遥控来控制,毕竟白天不用开灯看,这样调灯光也方便 ...

ESP8266 可联网获取时间,后期准备增加定时开关功能

网友:
按照LED发光能力,保留半边灯条就可以了。

网友:
关灯看电视保护视力?

网友B:
居然用单片机做调光灯,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用单片机做调光灯,厉害了。

除了恒流PWM 调光芯片,其它都是手上现成的

网友:
厉害呢,羡慕。不会做。

网友:
单片机有PWM的确实方便,电路简洁,价格也不高

网友:
看电视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灯对眼睛比较好

网友(2023-08-07):
不用手机控制?调亮度还要跑到电视机前?不麻烦阿 浪费8266无线功能阿

网友:
单片机调光

网友:
esp8266 功能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