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300w,品牌机电源换日系电容和固态电容以及整流桥。

楼主(2023-04-10):
原来朋友给了两个Dell 300w的坏电源,都换了压敏电阻和保险丝后好了。朋友给了我一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6128-1-1.html

今天上午闲来无事,换日系电容和固态电容。。

丰宾的16v 2200全部换成固态尼吉康16v 820.10v的用日系日化,红宝石代替。大电容420v 150uf换成红宝石450v 180uf。可惜我手里没有细直径的合适容量的105度日系电容了,只好拿这个85度的红宝石替代了。

整流器把建兴的GBU608 换成日本新电元的800v 10a。

16v电容多给12v供电,10v的多给3v 5v供电。一些长城航嘉的用的10v的,品牌机电源不明白为什么用16v的居多。。。有些电源3v和5v的供电也用16v的供电。

此电源开关管为东芝TK13A60U, TK10A60U.

网友A:
换更好的,不错

网友:
联德电子Bestec代工的。

楼主:
16v 2200的电解用固态 820代替不知道有什么隐患没有,ESR是低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更好的,不错

但是这更换的工程量也够大的,而且买这些一线大厂配件的钱也够在咸鱼淘一个品牌电源了。

  如果配件是拆下来的不用花钱,那还行。自己无聊出一下人工。

网友B:
拆下来电容用线性电源好像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电容用线性电源好像没问题的

先得搞清楚这个Bestec代工的DELL电源的拓扑结构吧❓❓

  不同的拓扑结构对电容要求不一样咯。

楼主:
丰宾KF 16v2200的esr在40左右。。尼吉康固态LG系列 16v 820的为 11

如果以ESR能效计算的话,固态电容580uf的可以替代高ESR电解2200uf。。简单计算2200除以38=实际能效58.    820除以11=实际能效75。不知道这么计算对不对。

http://www.capxongroup.com/news_ ... id=957&noframe=

https://www.cn-nichicon.com/products/solid/default.htm

网友C:
说说效果呗?
启动更快了?
噪音降低了?
风扇更平稳了
音质更亮丽了?
低频更深了?
高频更明亮了?
画面更鲜艳了?
层次更过分明了?
颜色更靓丽了?
运行更流畅了?
鲁大妈评分更高了?

使用寿命同比增加多少?
心情愉悦度升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说效果呗?
启动更快了?
噪音降低了?

人类这种动物,吃饱了撑之后就会折腾或者犯贱。

网友:
看构造,目测主动PFC+LLC半桥结构,估计勉强达到80P认证。

但是品牌机厂家估计也不屑认证,毕竟买品牌机的人也不太在乎这些。

网友E:
感觉好多坛友周一都很闲?还是说,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这样?

网友:
友好的,就换好的。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没必要换吧,功率有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类这种动物,吃饱了撑之后就会折腾或者犯贱。

开个玩笑而已!别当真。

就是咱不能换了白换不是?最少评测下效果,比如波纹减小了,效率提高了,过载能力更强了之类的

网友:
用得上还行

网友:
拆了那么多电容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好多坛友周一都很闲?还是说,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这样?
经济大消条,上班摸鱼。

  改革开放四十三年,享受了一个时代的人口红利,很多人一辈子都没体验过经济危机与大萧条。但是,该来的总会来。

网友:
没必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