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普源DS5102MA

楼主(2023-04-10):
这台示波器怎么样呀?有用过的吗?各位大佬给点建议?

网友A:
口水话,会用的人,好......不会用的人,再好的设备,都用不好

会用的人,设备能挣钱回来,不会用的人,用不好的人,只是多了一个压床底的玩意扎心,我就是这种

网友:
一般,能用,入门级

网友B:
看指标还可以。这个系列的好多硬件都是通用的。可以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水话,会用的人,好......不会用的人,再好的设备,都用不好

会用的人,设备能挣钱回来, ...

别灰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指标还可以。这个系列的好多硬件都是通用的。可以升级的。

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
比万用表的屏大不少

网友:
楼主在废品站?多少收的

网友:
看指标还可以值得搞一搞

网友:
反正比玩具波靠谱!

网友C:
没用过,但无论如何正规厂家的示波器也比示波表看时域信号强大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但无论如何正规厂家的示波器也比示波表看时域信号强大得多。

没啥用,楼主多少大洋收的?不要的话处理给我吧

网友:
看接口,吃灰很久了东西了吧,

网友D:
性能指标方面可以。
不过这台机器战斗成色,外部来看探头接口可能容易接触不良,内部不知道成什么样了。
个人建议收二手还是收成色好的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能指标方面可以。
不过这台机器战斗成色,外部来看探头接口可能容易接触不良,内部不知道成什么样了。
个 ...

一台不过瘾,搞了两台!

楼主:
两台卖家拍视频双通道自检通过,回来换偏光膜外观不缺零件。400包邮,加包装10公斤左右。任性就是折腾,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开始折腾万用表,今年折腾示波器

网友D:
如果是要用,还不如直接300-400买一台状态好的二手示波器
这款还是大体积老款,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要用,还不如直接300-400买一台状态好的二手示波器
这款还是大体积老款,占地方 ...

你考虑的对,我是玩,真是用也用不了几次

网友E:
楼主偏光膜买的那种?我有一台也是偏光膜有点老化,想买点膜备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偏光膜买的那种?我有一台也是偏光膜有点老化,想买点膜备着。

看坛友换的,屏幕有两张偏光膜分内外,内90度外0度,我买了两套,都在路上走着呢,机器今天晚上到货,我明天晚上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