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想找一个显卡散热片CAD图

楼主(2023-04-10):
华为国产台式电脑配的Radeon 520独显,风扇孔距横竖4.3cm,噪音呜呜呜呜吵死人,想换成被动散热器
不知道铜或铝的价格怎样,多大面积能HOLD住,几十台电脑全换了,看定制还得提供CAD图
感觉有点瞎折腾,公家报费用,看看可行性

网友A:
这亮机卡有啥用,有集显用集显呗,没有的随便铝快弄个上去

网友B:
量下孔距,找以前的 775 散热器 ,4个孔 ,4个丝,4个螺丝,对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亮机卡有啥用,有集显用集显呗,没有的随便铝快弄个上去

没有显卡就启动不了,处理器是鲲鹏920 24核,不集成G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下孔距,找以前的 775 散热器 ,4个孔 ,4个丝,4个螺丝,对穿就好

775是这个尺寸哈?没对上号

网友:
定制费用怕是可以换一个显卡

网友:
买点散热铝型材,让店家给攻4个丝,垫上合适尼龙垫片或者橡胶垫片就可以了,20块钱一片应该能买下来。

网友C:
就这么简单?不用计算热量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么简单?不用计算热量的嘛

请教咋算哈

网友:
这个就比较专业了,我也是稍微知道一点,什么热阻之类的。。。
反正,要化主动散热为被动散热,估计要计算的东西很多,否则可能会烧毁显卡核心的。

网友D:
电脑主板是否有集成显卡?能去掉独显吗?
去定制散热片,价格其实也不便宜,你们的预算是多少一片?
其实可以换个思路,去买那种本来就是被动散热的显卡。看样子,你们对显卡的性能要求也不高,一两百元的就可以。(注意:要半高挡板的)

另外,降噪的思路一般是:小风扇换成大风扇,高转速换成低转速。直接去掉风扇,可能会影响显卡寿命。
如果去掉那个黑色的塑料罩,取出原来的小风扇,用螺丝固定一个大点的风扇到铝片上。孔距4.3cm,可以装40mm*40mm的风扇,找转速1800转以内的。

网友:
有那个时间折腾不如直接换个亮机卡,你设计加工中间的费用估计比买一个还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显卡就启动不了,处理器是鲲鹏920 24核,不集成GPU

这应该是服务器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显卡就启动不了,处理器是鲲鹏920 24核,不集成GPU

应该就是所谓的“全国产化电脑”,从硬件到软件都是国产的。
看来换其他显卡可能不行,会没有驱动程序。
这种电脑,楼主单位里用来干什么的?是强制使用吗?

网友E:
国产电脑,换个显卡吧,就是不知道驱动好匹配不

你们用的这个华为的应该是兼容性最差,最烂的了,比FT2000D、龙芯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电脑,换个显卡吧,就是不知道驱动好匹配不

你们用的这个华为的应该是兼容性最差,最烂的了,比FT2000 ...

还好,第一代鲲鹏920是7纳米,第二代开始拉垮,麒麟990处理器自带GPU,第三人没眼见人了,盘古9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所谓的“全国产化电脑”,从硬件到软件都是国产的。
看来换其他显卡可能不行,会没有驱动程序。
...

强制哈,深圳某区机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主板是否有集成显卡?能去掉独显吗?
去定制散热片,价格其实也不便宜,你们的预算是多少一片?
其实可 ...

也是,某宝找到了个大散热片,单价17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第一代鲲鹏920是7纳米,第二代开始拉垮,麒麟990处理器自带GPU,第三人没眼见人了,盘古900 ...

我单位用的是浪潮的 FT2000D 的CPU,没拆开看看用的是什么显卡

既然是 Radeon 系列显卡,那说明AMD的显卡驱动 银河麒麟 V10 可能都支持,直接换个显卡呢?跟领导申请一下,买几个显卡测试一下,不过尽量别买要独立供电的,不然我怕那个电源带不起来

网友:
改水冷,这样不用定制,水冷头应该都可以匹配
定制的话先看下这卡的功耗多大,估计不好弄,因为太大了散热器就会很重时间长了会把板子拉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