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18650怎么充电?

楼主(2023-04-10):
在废品收购站捡的,好像是吸尘器上面的,不知道怎么充电,还能做其他什么用途?

网友:
万能的淘宝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我也不敢草率的回答你,毕竟锂电危险。。。
如果是实在不好处理,包邮发给我就行。

网友:
三串12.6v的,找个手电钻的充电器就行。

网友:
拆了一节一节充

网友:
找一下芯片的电路图看看

网友A:
P+  P-  还焊了2根线...............你居然说还不知道怎么充电,那还是别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P-  还焊了2根线...............你居然说还不知道怎么充电,那还是别玩了 ...

我看到淘宝页面说:p+,p-是负载线

网友:
看图是充放电同口的保护板,已接了二根线,红正黑负。

网友:
万用表先量量有没有电吧。

网友:
从这个不清楚的照片来看,就是一个3串保护板,P+和P-就相当于电池包的正负极,放电和充电都是这个。

网友:
红黑线直接12.5V充鸭

网友:
两线的,输出端就是充电端,最大4.2*3=12.6V,整个12.6V电压往里灌就行了,但要调恒流

网友:
这个板子P引脚充放二合一

楼主:
谢谢各位了。这个电池有什么其他用途,没有其他用途,我就拆开做天然气灶电池了

网友:
只有P+和P-那应该是充放同口

网友:
冲电电压12.6V,电流0.7A

网友B:
如果有万用表就先量一下电压,特别注意三节电池电压是否一致,如果有偏低的先充电到和其他电池相同电压后。再一起3串充电,开始电流小一些比较好,充电过程观察各节电池电压变化。避免个别电池性能差,电压升高过快而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万用表就先量一下电压,特别注意三节电池电压是否一致,如果有偏低的先充电到和其他电池相同电压后。 ...

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
买一个专用充电器,保证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