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打理切割版罗技k845,精选材DIY键盘线。

楼主(2023-04-10):
这个切割键盘,我大概上的是末班车
前段时间看大神们各种炫,我也手痒了我拍完以后,卖家带完整键帽的就下架了。
我这个切的多了点,但里面贼干净,尾货还能这样,运气还不错
买的红轴+料板+键轴3件套,确保正常下车无虞。

保证没搞卫生实拍拆开挺干净。

板子背面也清爽,就是切口有点大。

找来一个联想ps2键盘,拆其线。挺粗壮

为了线材跟键盘般配,找来一个数据线拆其USB头铝外壳。

USB插头是联想一体机拆的G-conn插头

线材剥开看一下 目测26/28awg左右

原来是压接,现在改为焊接模式。

ab胶封底

键盘的修复贴很多,就简单上几个图吧。
稳妥强迫症,我选择的粗线飞长线接粗壮接线点。

数字5、大括号、方向键右,这3个键触发有问题(不触发或偶尔触发) 换之。

换下这套,话说罗技这个蓝牙键盘真的超节能,一对垃圾7号,能挺两年,佛了。

换上换上,在一众鼠标中找个比较搭的侍寝

谢谢欣赏。

网友A:
手里一堆樱桃键盘的飘过,这个我就不折腾了

网友:
那盒子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一堆樱桃键盘的飘过,这个我就不折腾了

不折腾,手痒。折腾,虐心。O(∩_∩)O哈哈~

网友:
折腾过了,败火了,再也不整这东西了

网友:
恭喜楼主安全下车,实际上键帽不全也不要紧,咸鱼上有10块钱全套原装全新键帽在卖。只要修好30也是很超值的。我给朋友买了一块就是键帽不全的,他的这批键盘成色还是很新的,大部分都很干净,换上全新的键帽和新的没啥区别,不排除用户把饮料弄进键盘的,这个要看个人运气了。为了安全下车再次提醒,一定要买1-2块料板,和10来个键轴,单独买不合算。料板主要是避免主控损坏,这种几率还是有的。

网友:
能修好就值了,碰到干净的就超值

网友B:
我的也是昨天飞线修好了,之前的轴拆了给别的键盘用了,现在就剩下主板跟外壳了,也接了TYPE C接口,真不知道该不该再买轴体跟键帽,不买放着浪费,买了换上也是闲着吃灰,卖把又不值钱,我手里还有一个E元素青轴办公室在用,还有个黑爵黑轴在家用,还有个845茶轴跟国产杂牌茶轴全新在吃灰,

网友:
这个顶顶吧!不感兴趣。

网友:
能修好键盘还是很超 值的,我怕技术不行没上车

网友:
这东西相当的败火,我把壳子弄掉一块,电阻弄飞一个,LED压碎一个,拆东补西,差点自己炸了

网友C:
还有没有车,怎么上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昨天飞线修好了,之前的轴拆了给别的键盘用了,现在就剩下主板跟外壳了,也接了TYPE C接口,真不知 ...

有机械键盘用的,就没必要了,实际上原来卖家也是当废品卖拆轴用的,他这个都是售后退货,键轴基本上还是全新的,他自己也卖拆好的键轴。

网友:
好运气好技术

网友:
AB胶不适合粘金属,时间长了铜线和端子会长腐蚀长铜绿的

网友:
话说怎么有什么多这种k845,有设计缺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没有车,怎么上车的?

刚去咸鱼看了一下,键帽不全的还涨了几块钱,看来他手里存货并不多了,性价比再次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去咸鱼看了一下,键帽不全的还涨了几块钱,看来他手里存货并不多了,性价比再次降低, ...

是的,我拍好后它就涨了,键帽齐全的也没了。

网友:
废品站5元捡了个ikbc的R300,也是樱桃轴的,可惜被垃圾佬剪线了,今天晚上接好起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