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老式冰箱延迟通电器

楼主(2023-04-10):
『X折腾』老式冰箱延迟通电器

老爸那个年代的产物,好像他也喜欢用这种设备,不过现在的冰箱没那么娇贵,回出租房处理房子就把这个拿出来拆了
功能是停电后通电,冰箱会延迟一会才通电

前面板很简单,就一个绿灯一个红灯

我去,里面貌似成了小强的居所了。

一个变压器,居然看到继电器了

变压器已经烂了

有个芯片

电线应该是我爸接的

背面,就是一个插座。

哎,真希望当初他引导我折腾电子方面的东西。

网友:
图拉土里,口吐白沫

网友A:
冰箱的功耗也不大啊,有必要用这个吗

网友:
上世纪80-90年代还是比较流行的。

网友:
这是捅了老巢

网友:
老式冰箱伴侣,有的还需要一台稳压器

网友:
当年家用电器几大件可都是娇贵物,时代烙印

网友:
粉了一地渣滓。

网友:
当年经常停电,电压也不大稳定。

网友:
这哪是什么延迟通电器,简直就是蟑螂的厕所。

网友:
我也存有一个冰箱延迟通电器,那时候老家经常停电,电压又不稳,现在用不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箱的功耗也不大啊,有必要用这个吗

八九十年代电压不稳,经常停电,还有接错线烧毁电器的事时有发生,冰箱在当时也是高端电器,再加上冰箱压缩机不适宜频繁通断电,所以,就出现了这个东西,当时销量非常高

网友:
难道是小强的变压器

网友:
90年代,电压不稳定,而且还时不时停电,电冰箱在当时属于高档电器,一般都会配个稳压器和延时启动。

网友:
以前冰箱是纯机械控制的,温控开关控制压缩机运转,当温控开关接通的时候通电就会立刻启动,不像现在用单片机控制的冰箱,可以内置延迟启动功能

网友:
过去的电压不稳定,忽高忽低的,延迟一会,电压稳定了再给冰箱供电,起个缓冲作用。

网友:
91年家里买了个华菱冰箱也配了个这样的玩意,带两个指针表头,有过压欠压保护。

网友:
你这个好差火,我以前拆过一个,变压器是真大块,555驱动的

网友:
够老的产品,当年可是冰箱的宝贝,因为经常停电

网友:
进蟑螂了。
同时锈出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