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HAKKO191烙铁测温仪维修(牛屎芯换硬芯片)与校准

楼主(2023-04-10):
烙铁测温仪维修(牛屎芯换硬芯片)与校准
1、开机液晶无显示,查D1击穿短路、更换D1;
2、过了几个月又无显示查外围电路,芯片应该是万用表ICL7106(数模转换芯片);
3、淘宝上购回:ICL7106CM44 贴片QFP44 2.4元一个;
4、软封装芯片拆除:用刻刀断开PCB线路铜线,改锥对准芯片敲飞牛屎芯;
5、焊接:管脚需要拉伸、折弯;
6、对比校准(日本原装白光HAKKO FG-100烙铁测温仪)反复调整W100、W302测试低温、高温、线性;
并联温度仪:查阅相关资料“K型热电偶输出热电动势毫伏信号,既然是电压信号输出就可以并联接两只温度仪表”

网友A:
楼主的手艺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手艺挺好!

一般

网友:
一个字都不差,太棒了

网友B:
用万用表的测温功能不知道能不能测得准

网友C:
是否用的是液体石蜡的助焊剂,板子开起来不用松香的干净

网友D:
亲这个红胶叫啥名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用的是液体石蜡的助焊剂,板子开起来不用松香的干净

荷花牌6337焊锡、焊接温度300-320度、有99.9%酒精松香助焊剂,一般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这个红胶叫啥名字啊

卡夫特k-200R 红胶 螺丝防松胶
主要用途:K-200R螺丝防松胶主要用于电子电器产品中螺钉的固定和防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的测温功能不知道能不能测得准

高档万用表测温功能应该准,不放心找个基准表做对比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够闲。。。。。。。

网友:
这个芯片焊接的不错

网友:
楼主好手艺,这个都能修复和调试

网友:
焊工了得,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