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消防用的LED应急照明灯

楼主(2023-04-10):
捡的,看着挺高级,有通信/编址,回来查了下是消防用的,那必须拆开看看里面是啥啊,于是乎~
拆机很友好啊,一颗螺丝没有全靠卡扣,我只认识LED灯板那个电路板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
我的一个消防应急灯,里面居然是500毫安的电池

网友:
没看到电池啊

网友:
LED灯板挺漂亮,又一个免费的小灯。

网友A:
供电挺高级,但灯板面积小散热不够,工作时间长LED灯容易坏。

网友:
还有好多LED灯管啊

网友B:
那些灯管两头的封装形式好像是需要配装镇流器的普通荧光灯管。

网友:
DC24-36V,5W,相较于以前见到的消防用应急照明灯,这个做工感觉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灯管两头的封装形式好像是需要配装镇流器的普通荧光灯管。

那种玻璃管子里面也是LED灯条,不需要镇流器

网友:
好多灯管啊

网友C:
露天存放的?

网友:
板子上元件还是很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挺高级,但灯板面积小散热不够,工作时间长LED灯容易坏。

应急灯,先不说它只有应急的时候才亮,就它那点功率,温升能上20度都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露天存放的?

三轮车刚拉回来的,工地没用完的当破烂卖了,我看淘宝一个20多块钱呢

网友:
控制板很复杂,看起来质量挺不错。

网友:
整箱整箱的丢太浪费了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

网友:
供电挺高级,看起来质量挺不错。

网友:
消防应急照明灯,应该还有感应电路吧

这么多,都拿了(又没用)

网友:
功率不大就不需考虑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