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维修工的日常——苹果8PLUS换新电池也不耐用,加电漏电40毫安详细维...

楼主(2023-04-10):
    洗干净,清楚的看到主电源型号338S开头的前言:苹果8Plus是2017年9月发布的手机了,曾经的一代游戏神机,到现在差不多六年了,还能流畅使用。运行一般的游戏也能流畅运行。同时间发布的安卓旗舰机就很难见踪影了......请别打着爱国口号来喷我。我只是说的事实 。拥有苹果的A11处理器视网膜高清显示屏,1200万像素广角及长焦双镜头摄像头,从这一代开始苹果支持无线充电,指纹触控解锁。这配置在现在看起确实算低端了,但在当时也是高端列队里的一员。
     到现在的用户手里不知经过几次转手了,但还是能正常使用,足以证明他的寿命,苹果相对保值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就是他新机型相对发布较少,一年一个系列,新机型少老机型自然相对保值了。这机子快六年了,电池不行了是必然的,用户说换了新电池也不耐用,关机放着一晚上也会少20%左右的电量,开机掉得更多,这肯定不正常,要么换的电池不行,要么主板漏电,拆机检查吧。
     拆机过程大家都会,就不多说了。

拆机断开电池,用电源加电没开机就发现有漏电,电流表切换到300ma档,此时手机没开机,电流在40左右定住不回0,明显漏电40ma,正常不开机应该停到0附近,拆下主板单板测试也一样,排除电池和外配问题。

这种加电就漏电的,肯定先检查主供电,在TP0525主供电上测试点上打阻值(二极体值)

这明显偏小了,正常应该是300左右,如果直接对地,阻值是0了的话就会加电大电流,不开机,因为这是整机主供电,苹果里面叫PP_VDD_MAIN,如果是直接加电大电流的就容易找到漏电的地方了,因为发热严重,这个漏电40MA不用热成像话就不容易发现漏电的地方了

脱光光,撕掉散热贴纸,手大概摸了一下没有发现过热的地方

咋办,上神器呀,松香大法好呀,上松香烟

为什么要先在这部分上松香烟?从图纸中能看出,这里有密集的主供电,红点都是相通的,都是主供电,这里也是主电源,所以先在这里上松香烟测试

显微镜下看得更清楚

加电,妖魔鬼怪带带速速现身,哈哈,看来今晚可以加鸡腿了,电源左上角的松香烟明显化了变黑了,是不是和上一张图明显不一样了

对应图纸上的这个电容,位号C2868,小框里也提示此电容功能,规格,大小

上手术台,麻药(焊油)就免了,因为秒秒钟就整下来了

快克861DW风枪,修手机很多都喜欢用,顺手了用起来很好用,切换到500度通道(设置的最高498),100风速

换右边的最小号风嘴,因为需要拆的电容很小,下面会介绍尺寸

风枪一边吹,镊子一边撬,秒秒钟就下来了,其实小很多,0201的电容,这是放大45倍的效果,大概比书本中一个句号大一点吧。本来显微镜下扣件时三目显微镜上的相机录了相,原谅我不会压缩视频,太大了上传不了

再次测试主供电的阻值,已经正常了,哈哈离加鸡腿似乎又进了一步

再次上电测试,电流已经是0了,不漏电了,对了你会问,你拆了不用补回去吗

原理图调出来看一下,右上角也提示了此路是主供电电压,然后看下面,这一路上好多并联的电容,也印证了上面图纸上好多红点相通的地方,因为这些电容全部并联在同一通路上,但凭这一点还能断定一定不用补回去

在调出元件规格表出来看一下,此电容C2868和其它几个电容都是2.2UF,6.3V,尺寸0201,就这容量,就这电压如果像课本中的惊叹号一样大就不科学了,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不补回去后续会带来问题,因为这个电容本身很小,并且此通路上还有很多,如果是大电容就最好补回去,因为那些大电容很多是供电的,大个头的不补回去有可能造成供电不足

洗板水加小棉球,洗干净

洗板水,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意没有拍出牌子,下面的电池也一样

洗干净松香

把贴纸粘回去

装机开机测试,因为顾客之前功能是正常使用的,所以大概测试一下就行

装机过程就不多说了,装好过后开机再次测试功能有没有问题,些时开机黑屏的待机电流也正常了,在0位置,此时在3A档位,因为300ma档位开不了机,电流太小了,所以看到指针在0的地方,其实是动了一点点的

最后扣回电池,装上螺丝,顺便贴上维修标

顾客不知哪里更换的电池,这些电池吹得再厉害,肯定不如原装的

盒子除了两粒尾巴上的螺丝已经没有其它东西了,证明我没有漏装东西,拆下的都装回去了,这回知道这么多小螺丝我是怎么做到位置不弄错的了?主板螺丝打错不开机蓝屏啥的就不好玩了,按顺序放在不同的小格子里,装的时候反过来就行

潜力螺丝刀,应该是被割韭菜了,当时88买的,不过也好用

现在竟然还有勇气卖78,谁给你的勇气

装回尾巴螺丝后测试有线充电和无线充电功能都正常

谢谢观看,此帖仅作抛砖引玉用,喜欢折腾的遇到类似问题,可以参考下

      完

楼主:
先占楼备用

网友A:
我以前有个iPhone6s时漏时不漏的

网友B:
用热成像仪检修的吗

网友C:
水贴,鉴定完毕。

网友D:
来早了点,还没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个iPhone6s时漏时不漏的

时漏时不漏的?这问题还真不好说,进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热成像仪检修的吗

帖子里详细介绍了,相信你也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贴,鉴定完毕。

从老站开始你见我发过水贴吗,发帖需要时间编辑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早了点,还没发布。

已经好了,谢谢支持

网友:
上松香烟,用的是什么神器。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留存备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漏时不漏的?这问题还真不好说,进水的?

没进过水,那机器正常的时候就好机子一样,不正常的时候电量按秒往下掉。也不知道是主板还是电池问题,后来便宜卖了

网友:
漏电部位和元件的确不好找,得靠技术

网友:
松香我就熏不好,教教我呗

网友:
有个7普拉斯也是一样,晚上充满电第二天剩7%,要玩得时刻插电源

网友:
能修主板的都是高手

网友:
松香大法、烧机大法,只听过没玩过

网友:
高手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