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WDR5620千兆版这个芯片坏了能换新的上去修好它吗?

楼主(2023-04-10):
TPLINK-WDR5620千兆版

这个路由器坏了,是TPLINK-WDR5620千兆版的。拿到手先测了一下25芯片第8脚对地短路,以为是8脚的小电容坏了。把其拆下来一量好着呢,最后又一量MT7612EN芯片旁也有几个电容短路。才发现不是简单的电容坏了。顺着线路查,最终查到RTL8367s芯片旁,取下该芯片后,所有短路的地方消失。说明是RTL8367s芯片损坏了。各位朋友,这个芯片能买个新的替换吗?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我换了RTL8367s芯片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这是个交换机芯片,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7620还没功放 不值得修吧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建议尝试一下,提高技术,高手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不值得修了吧。。。。有料板另说

网友:
问题不大可以更换

网友:
交换机芯片,可以换换看,应该能修好

网友:
这货有修的价值吗,修的费用可能超过本身价值,,都要淘汰

网友:
可以的,这个芯片本身不带程序的,直接买个相同的替换即可

网友A:
练技术可以,否则没有维修的价值,这个路由器别看硬件不怎样,但是信号很好,也很稳定,我下面挂了几个监控几个京东云几年,几乎没出过问题。

网友:
确定是交换机芯片坏了,就可以更换。

网友B:
既然都找到问题所在了,必须要换啊.箭已上弦,岂能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技术可以,否则没有维修的价值,这个路由器别看硬件不怎样,但是信号很好,也很稳定,我下面挂了几个监控 ...

我把25芯片8脚 处的电容弄丢了,不知容量,标为C59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找到问题所在了,必须要换啊.箭已上弦,岂能不发?

好的,我就换一下试试,也许能搞好。

网友:
都是高手啊,佩服

网友C:
可以换的,这个换了就可以用了。不过感觉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的,这个换了就可以用了。不过感觉没必要。

都是高手啊,佩服

网友:
这个是千兆交换机,直接换即可;
这个都能自己换,你的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曾经用过这个路由器,百兆版很稳定,千兆版会莫名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