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上海良信(Nader)带控制的空气开关NDB2F-125。

楼主(2023-04-10):
这开关是电动汽车家用充电桩电表的外置输出开关,出现常跳闸,找供电部门维修拆下来的开关。
以下为这开关的拆机图,接口已烧坏,开关是带马达自动开关闸,结构是一般2P开关加1P的自动控制部份。

网友A:
看用料不错,是不是电流负荷太大了才烧的?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带电机的空开。。。。。。

网友:
这下知道内部结构了

网友:
这种就相当于是个继电器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也就相当于个继电器,但为什么不用继电器或接触器代替呢,或者出于节能考虑,也可以用磁保持继电器代替,不比这故障率低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用料不错,是不是电流负荷太大了才烧的?

估计是外接线没拧紧发热烧坏的

网友:
用接触器不比这个好??

网友:
空开里面竟然自带马达
这、、、

网友:
这是重合闸,。为啥不用继电器,继电器交流接触器没法过流分断,另外几十A -100A 的成本也不低。带通讯,可以远程操作。。。。

网友:
里面有电机

网友:
这还电机驱动的啊,以前还以为是电磁铁驱动

网友:
上次在 茂名 地区看到,入户线都是这种开关,心想,这个自动是怎么实现的?这次明白了e

网友:
原来有蜗轮蜗杆减速电机控制,担心断齿停在自锁位置拨不动。应该用磁保持结构,简单耐用。

网友:
看样子是发热了,是接线松了还是触头接触不好?

网友:
开眼界   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见带电机的空开

网友:
空开里面是电机驱动的?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