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虎式飞跃手电第二贴…

楼主(2023-04-10):
这次老爷子带回来了3个……无一例外都是micro USB母座被日穿了…所以说这种座子对年纪大点的老人并不友好…全部拆开一次换完…吹下坏掉的座子,吹下料板上的座子,折断料板上母座的后面两个固定插脚,刮开PCB铜箔堆锡做固定母座…这个朋友送的母座忒好了,热风枪都吹不坏…3个小班的红色固定胶水拆着很费劲不知道是啥胶水,韧性很强大…装机后测试母座无短路,都有电压输出…但是其中一个手电貌似被脱落的母座给短路了主控芯片sp4533,不能正常充电了…充电电流很奇葩,说是1a但是有个亏电的手电居然在1.2到0.8之间跳动…3个修好了两个,也算是可以了…白修的哈…

网友A:
动手能力强,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丰衣足食。

白修的…就没啥丰衣足食这个说法了…烟都没有一根…纯属白干…

网友B:
其实可以改成5.5mm圆孔,这样稳当点

网友C:
拆都拆了,正好母座也掉了,何不换上typec

网友D:
这么多锈,看来手电工作环境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改成5.5mm圆孔,这样稳当点

工作量太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都拆了,正好母座也掉了,何不换上typec

手头的c口要么是12pin的要么没有板子…安装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锈,看来手电工作环境不好啊

水汽很大…还经常丢在外面…

网友E:
灯还比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还比较亮

相当的亮…

网友:
以为是虎式坦克呢

网友F:
潮湿恶劣环境,至少在接口加塑胶盖,挡住水汽减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潮湿恶劣环境,至少在接口加塑胶盖,挡住水汽减缓生锈。

有塑料盖啊,而且还有防水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好不错

只修好了两个…芯片烧掉的那个其实换块充电小板子也可以修好,甲流刚好不想这么折腾了…

网友:
让我想起以前的虎头牌手电筒。

网友:
应该换成C口的,结实一点,不会太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