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腿菜车表示骑不快

楼主(2023-04-10):
如题,13公里连续骑行,平均速度20-23,很难提升了。
倒不是没有力气,持续过度用力偶尔右脚膝盖有点不适,平均小盘大飞也不适合,23的速度必须大盘小飞(24速),用的最多的是前3后6,后变速4-7范围变化,前变速一般不动。
如果前变速用中盘,后变速5-8范围速度也会慢1-2个。
爬坡膝盖都不会不适,骑13公里平均还有反应,是不是连续13公里这种骑法要不得?

网友A:
个人的问题。

我时不时去玩,多次都是40分钟16公里,没事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问题。

我时不时去玩,多次都是40分钟16公里,没事正常的。

我这个是一口气中间不停歇,这就是脚几乎一直在蹬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问题。

我时不时去玩,多次都是40分钟16公里,没事正常的。

由于没有专业骑行指导不知道是不是姿势或者用力方法不对

网友:
平均速度20-23已经很好了

网友B:
3.4公里公里爬升300多米,强度不小,这个速度已经很不错了,注意爬坡时调整变速,不要用太低的踏频踩踏,你的腿扭矩不够强大,会导致各种伤

网友:
重庆歌乐山上爬坡大神很多,多请教请教他们爬坡的技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没有专业骑行指导不知道是不是姿势或者用力方法不对

你踏频有点低,一般日常骑行,85-90左右的踏频比较合适。23码对应的档位差不多前3后5,或者前2后7比较合适 。档位比太大,膝盖受力就大,容易受伤。骑行也是要讲科学的,我骑了10多年了,经常日骑100多公里,参加过马自骑(24小时420公里),没感觉到膝盖或腿有不适。   具体网上可以搜一下,“自行车  踏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一口气中间不停歇,这就是脚几乎一直在蹬的状态

才16公里,当然是一次啊。

网友C:
最快37公里,如果不是下坡,已经相当不错了!

网友:
我一般前中盘后小齿,上坡看情况变速,平路赶路前大盘后小齿

网友D:
重庆老乡支持一下!多骑就好了

网友E:
同是重庆的骑友,尽量不要用大盘,要练踏频,越快越好,有经验的骑友都是用单盘,重量减轻2斤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庆老乡支持一下!多骑就好了

50+公里还能有23速度,牛逼PUL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是重庆的骑友,尽量不要用大盘,要练踏频,越快越好,有经验的骑友都是用单盘,重量减轻2斤多。 ...

菜车就不改了,单盘爬坡还是具体的,就重师后山那条路,没有小盘很难上去,中盘倒是可以代替大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快37公里,如果不是下坡,已经相当不错了!

就是一个很小的下坡,前3后7猛蹬就有这个速度,在重庆只能算微微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公里公里爬升300多米,强度不小,这个速度已经很不错了,注意爬坡时调整变速,不要用太低的踏频踩踏,你 ...

软件误差,基本没有坡,有坡也是很小的坡,估计就爬升10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问题。

我时不时去玩,多次都是40分钟16公里,没事正常的。

我十公里上班路要骑一个钟头算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