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闲鱼入手的东芝UHS II很奇怪

楼主(2023-04-10):
前些天入手了一个老款东芝 256G UHSII sd卡
有个很奇怪的问题,格盘后 初始300MB左右无论是复制文件或者用urwtest都是只有14MB/s左右的速度

过了这一块,后面就是标称240MB/s的写入了
请问各位大佬 是不是这前300MB左右的空间 有问题了(我换了读卡器问题依旧)

网友:
应该是前面的扇区出问题了吧?

网友:
不正常就是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前面的扇区出问题了

网友A:
这种感觉属于强迫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感觉属于强迫症吧

不是强迫症  是普通uhs i的卡 都没这样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碰到过,也许像楼上说的吧,前面一段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不就是坏了嘛。。。

网友B:
太冷了,要先热身。用一个大文件试试吧,首先要排除碎片写和持续写的区别。

网友:
卡坏了,50包邮收

楼主:
已经退了 勿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冷了,要先热身。用一个大文件试试吧,首先要排除碎片写和持续写的区别。 ...

你觉得一个买高速卡的人 会不清楚这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