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卡西欧baby-g/BA-130电子表拆解 缺笔画求助

楼主(2023-04-10):
拆解并求助,现在手表显示不全缺笔画是什么情况,有知道的坛友吗?请指点一下,这个手表是同事孩子的说是自己换电池后密封圈没装好然后学游泳的时候进水了然后就坏了,去问修理店说要好几百才能修然后就重新买了块一样的这个就没用了,然后拿来给我研究,到手后就直接开拆,第一次拆没有拍照现在是重新拆,现在情况是显示不全

开灯的样子

先把表带拆了挺碍手的

拧掉4颗螺丝

可以看到一个硅胶垫还有防水圈全部取掉取出机芯

卸掉电池和指针

取下前面金属表盘可以看到液晶屏幕的样子

然后撬开机芯四周的卡扣

就可以拆开了现在可以看到主板了

扣开固定主板的卡扣就可以和屏幕分离开

屏幕上有三块导电胶

取下屏幕后面的固定架

这样就算拆完了一起看看全家福

现在想知道如何修理是哪里坏了造成屏幕缺笔划是导电胶的问题吗?按压屏幕也没有效果,有知道的吗?

网友A:
都拆成这样了,不如重新买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感觉修不好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数字表显示不全,也清洗过导电胶,也试过按压屏幕,不行,
估计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所以。。。我放弃了,
希望楼主可以解决和维修成功,关注维修过程和方法

网友C:
导电胶一般问题不大,大的问题是液晶屏电极被腐蚀导致的缺划,液晶屏的电极怕水,易被水和潮湿环境破坏。

网友D:
应该是显示屏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修不好了

我也这样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拆成这样了,不如重新买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已经重新买过了,这个就是拿来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电胶一般问题不大,大的问题是液晶屏电极被腐蚀导致的缺划,液晶屏的电极怕水,易被水和潮湿环境破坏。 ...

那可能真是这样的,屏幕淘宝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显示屏出问题了

感谢回复,屏幕问题,网上找不到屏幕,而且应该也不便宜

网友E:
这个对应gshock,是女表。应该也有抬腕灯

网友:
显示屏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对应gshock,是女表。应该也有抬腕灯

baby-g应该算儿童表不

网友:
擦擦导电胶,不行就换导电胶,换不好就是屏的事

网友:
那两条导电胶连电路板的两行铜条,用橡皮擦一下,看看效果。水渍生锈会影响接触

网友:
拆开重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
不是有两根导电的斑马条么!用酒精洗一下,还有对应的电路板和液晶屏,缺笔画导电斑马条与电路板液晶屏之间接触不好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可以试着用高纯度无水酒精,也就是99.9%的,仔细清洗主板,导电橡胶,液晶屏,试试,无水乙醇有吸水特性,挥发又快,尝试带出水分,以前修液晶屏缺笔画都是这样修复的

网友:
看着不好修

网友:
這女表千把塊錢呢,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