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佬们帮忙看下这个固态为什么只能开B0KB,不能开L06B模式?

楼主(2023-04-10):
固态盘是台电极光320g,同样的盘有很多个,用了很久,扫描之后发现很多盘都出现红块了

有几个太卡了,格式化之后就不能再分区了,只能重新量产

主控是sm2258xt,网搜了一圈L06B是mlc模式感觉比较稳一些,所以就格了两个固态,成功

后面两个就不行了,用L06B模式量产会报错C1,用B0KB所以特意上来问一下。大佬帮忙看下这个设置对不对

用L06B量产报错C1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l06可以转bokb,b0kb不能转l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l06可以转bokb,b0kb不能转l06

您看看flash select那里,我是自动获取的,他给我三个flash选项,我选第一个l06B。总共开了4个一模一样的固态,成功了两个,另外两个失败了。实在不行我只能选b0kb,然后容量选择少一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06可以转bokb,b0kb不能转l06

好像INTEL的颗粒可以自由切换,镁光的不行。

2258XT个人没开过L06B,都是搬到2258H、PS3111上开的。

网友:
设置界面,把QC取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