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我来说一下我对家庭电线布线的看法

楼主(2023-04-10):
首先说结论,在超薄楼板上 大面积开槽埋管是一个很蠢的做法,会对建筑结构造成永久性损伤。不管是暗线还是明线 我个人认为都应该是尽量的简洁为妙,我个人做的话就是一个房间放一路线,房间内插座照明都从这一路分出来。然后入户线那电箱一个总开关, 有几间房就配几个二级开关。有人说空调要独立放一路,我认为完全没必要,现代家庭生活,两千瓦的电器比比皆是,入户线10平方,到房间每一路的分支是6平方线, 从房间内再细分下去就用四平方。这样做的,配电箱那儿就只有几根线管子。

能开通三相电的情况下,我建议一定要开通三相电,因为有一些电器还有工具设备,单相电的和三相电的没法比

如今 因为地价高,新楼房都是三四十层。,为了降低成本,就只能在层高和楼板上打主意

网友A:
楼上永久性损伤,楼下永久性损伤,不敢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永久性损伤,楼下永久性损伤,不敢住了

是的。每户都会切断钢筋的,十数跟数十根,再乘以楼层数,各单元加起来就有上千根。更别说那些艺高人胆大的,整面剪力墙都敢拆。

网友:
。。。。。。。。那得切多深到钢筋。。。。我地上埋的一排四分管,切半深的槽,墙上全槽,空调,照明,冰箱独立线路。

网友:
很多地方的走线都是无需开槽的,只是不少装修的水电和后期装修是分开施工的,如果是专业的装修设计,很多地方无需开槽可以走顶走角等,楼主的走线想法也是对的,一个房间一路电,互不干涉,我觉得是最优解,没必要像有些装修公司,那是恨不得一个插座一路电,简直是浪费

网友:
不开槽我赞同。但是一个房间一路的做法我不很认同。
空调还是要走专线,有些空调过漏保爱跳闸。
特别是冰箱要专门走一根。最好能做成酒店那种一键断电的。出远门里家里断电,保留冰箱不断。
一个房间的插座与照明用一路,用2.5的线足够了。
大功率电器,除了空调,基本不会在房间里出现。如果有,建议走专线。比如即热水龙头。即使有问题,不影响其它电器用电。
厨房与卫生间用到4平方足够。就算功率很大,时间也很短。太大就是浪费,施工还比较难。
实践中,我用2.5的线,一台空调,一台电热水器,再加灯暖浴霸,使用十多年,检查线的时候没问题,前提是要用好线,差线就没底线了。
住宅,不是经营场所,没有必要不建议通三相。在工厂做久的电工都知道三相电的威力。
好电工布线一定是考虑了维修,出了故障后影响面小,故障点易找。
一个房间一路线,如果有问题,这路就黑了。

网友:
我们这边地板基本不开槽(贴地砖时都能盖住,贴木地板的找平层也盖住了),只是墙上开竖槽,横槽相当少见,厨房卫生间要单独走6平方电线,插座也最好走两路4平方,照明独立走一路1.5~2.5随意,还有就是零地火三线一定要同线径的。

网友:
一个房间一路用6平方很好

网友:
空调和插座分开的好处是如果某一路出问题可以用另一路先用着,照明一般也是独立一路如果出问题可以从插座接个台灯临时用着。

网友:
不管是前期、还是后期布线,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有故障容易维修】为出发点。

网友:
什么地方,我们这地板不开槽的呀

网友:
现在水电装修都是过度装修。
家用电,一根2.5mm平方的线整套随便走线,并也行,串也行,家用大功率电器没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
支持一个房间一路6平方,简单易记,查错方便。

网友:
照明用24V家庭储电, 动力电进厨房, 卫生间和储藏室,阳台, 长期保护性锂电充电

网友:
不知道其他地方什么情况,反正北方这边走地板是不需要开槽的,因为地面铺完水暖管道后会再回填水泥,大概厚度为4CM,然后再在上面铺瓷砖或木地板,至于墙上,你让电工在承重墙上开槽他也不干,太累。

网友:
我建议一个插座一个漏电保护开关
照明线路也要接地线。
接线要打端子,再打绝缘胶,最后用电工胶布/热缩管封起来。
1000块的简装搞到5000块轻轻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