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795电磨 砂轮头摩铁皮,简直是非常浪费 灰尘巨大

楼主(2023-04-11):
用几个砂轮磨头,扩大一个铁皮的孔,磨掉两个头。

很厉害的打磨

网友:
开孔不行?磨不浪费时间?

网友A:
手电钻加旋转锉,或者台阶钻,用打磨头需要手法,火石仔要不停移动接触位置和角度,就是金刚石的也搁不住这么泚。或者试试用锥度铰刀手工扩孔,效果不错

网友:
这种小砂轮拿来开料肯定是不行的,其实看着砂轮上的沟槽,铁板也没多厚,用合金旋转锉效率是最高的,最终的精确修整用金刚石磨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电钻加旋转锉,或者台阶钻,用打磨头需要手法,火石仔要不停移动接触位置和角度,就是金刚石的也搁不住这 ...

手电钻效率太低了,比电磨至少差10倍,也不顺手,干完活人要累死了。

网友:
扩孔要用宝塔钻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电钻效率太低了,比电磨至少差10倍,也不顺手,干完活人要累死了。

旋转锉高速时不能受力面积过大,尤其是扩孔时候,否则容易弹起震动,容易打弯柄部造成报废,低速当铰刀用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要是只扩孔而不需要修正孔位,材料硬度合适的情况下,效率高的是扩孔钻,家用电动工具的话选择台阶钻,或者锥孔铰刀,中心钻也行。
如果厚度较大或者开长槽,找机床吧,更有效率。如果孔小又深且需要修正孔位,或者硬度大,通孔的话,找线切割,盲孔,只有电火花了

网友:
这磨头不是这样用

楼主:
就是阔电脑电源的铁皮,硬度不大,没有合金铰刀

网友:
你需要一个开孔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锉高速时不能受力面积过大,尤其是扩孔时候,否则容易弹起震动,容易打弯柄部造成报废,低速当铰刀用 ...

我以为他扩的不是圆孔呢,要是圆孔的话,当然用手电钻加开孔器来得最方便。很多人觉得开孔器扩不了孔,因为定心钻没地方支撑了,其实有办法的。第一种办法是找块木板与铁板连在一起,用木板给定心钻定心,就能给铁板扩孔了。第二种办法,把两个双金属开孔器叠在一起(需要用螺钉连接一下),小的是原来铁皮孔的直径,大的是需要扩孔的直径,这样,用小的开孔器定心,就把孔扩出来了。

网友:
楼主开的是方孔吧,要是圆孔,有很多各种类型的钻头可以用啊

网友:
磨头都变成耗材了。

网友:
用宝塔钻方便

网友:
开孔工具没选对,耗费精神啊

网友:
旋转锉试试,这个砂轮不适合这样用,还有就是打磨时要前后移动。

楼主:
各种金属类的打磨头,有使用经验的吗?砂质的太粗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这种哪个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种金属类的打磨头,有使用经验的吗?砂质的太粗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 ...

金刚石磨头好使

网友:
买个这玩意用吧,搞搞软金属(你搞的电脑电源铁皮更不用说了)塑料木材这些,比任何磨头都好用,简直就是神器。

网友:
用宝塔钻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