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各位大佬关于UPS修改大容量电池的问题

楼主(2023-04-11):
目前手里有两台UPS,分别未APC BK650M2以及TG BOX 850,均购自京东

准备于保修期后更换电池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是否能直接更换大容量电池,如小电驴专用的电池、汽车电池等等。更换后是否可能出现问题,比如因为散热问题导致烧毁等等。

目前APC BK650M2的日常负载约为270w,去除额外不经过UPS设备约为250w左右;TG BOX 850的日常负载约为150w,可能波动至300w,但停电能立即降至150w

希望各位大佬能给出合理的建议

网友:
外挂大容量铅酸的,4节铁锂好像电压有点高

网友A:
单片机流行后,UPS都闲置了工作时间,改起来还蛮困难的。

所以大容量电池只能延长电池寿命,大多不会延长工作时间。

其他方面不会有什么影响,装机前充满电即可。

网友:
换大容量的铅酸电池,就是没电后充电时间慢点而已

网友B:
这种非长效机改大容量电池可能有几个问题:
1.受充电性能影响,充电电流一般都比较小,导致充电缓慢。
2.待机时间可能有问题,有些机型不可调整电池容量或者待机时间,或者不检测电池电压,纯粹是定时关机。
3.UPS电池跟车用电池的充放电特性有一些不同,最大的问题是长时间满充存储可能导致电池寿命受影响。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
我二十年前搞过,那时是经常停电,UPS也是老式的铁芯变压器式的,我用12V30A的电瓶代替原机6A电瓶,给电脑供电,可以用三四个小时,唯一需要注意的是逆变器的散热问题,是否可以长期工作不过热,我是加了一个小风扇解决的,还有就是电池的电压材质参数要一致,比如铅酸,那就还用铅酸,不然充电和过放保护都不能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流行后,UPS都闲置了工作时间,改起来还蛮困难的。

所以大容量电池只能延长电池寿命,大多不会延长 ...

就是说换大电池后,ups不会充满电池,就会超时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换大电池后,ups不会充满电池,就会超时不充电?

充电应该会充满的。

工作时间不会加长。

网友:
就想知道怎样解决关机时间和烦人的滴滴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非长效机改大容量电池可能有几个问题:
1.受充电性能影响,充电电流一般都比较小,导致充电缓慢。
2.待 ...

你的第一条与第三条矛盾了。

充电电流确实相对较小,但是UPS是备用组件,充电时间是足够的,充电电流小应该不是问题。

在线式UPS设计就是长期浮充电的,长时间满充存储可能导致电池寿命受影响,应该是设计者考虑的问题,兴许电路中已经有相应的措施避免这个问题出现,不需要用户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第一条与第三条矛盾了。

充电电流确实相对较小,但是UPS是备用组件,充电时间是足够的,充电电流小 ...

不矛盾,充电时间是有要求的,一般长效机型的充电电流会比内置电池的机型大几倍。9AH的电池可能需要3个小时充满,但换了100AH的电池的话,理论上需要30多小时才能充满。
UPS电池是设计成适合长期浮充的,但电动车电池或者汽车用蓄电池并不一定适应这种模式。

网友:
电池类型要一致。
容量别增大太多。
有些是定时断电的,容量增大太多充不满。库仑计的几乎没有。电池是一直浮充,只是充电电压比电池满电电压低一点点。
还有一些机子是电池断电锁死芯片的,要不断电更换,前公司就因为换电池麻烦直接换了个新UPS。

网友:
现在淘汰的1000va机头很多,不用考虑以上所有的问题,唯一问题就是电压太高,48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