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掉坑里的新魔百盒M401H_GK6323V100c_8g扩容EMMC32G闪存

楼主(2023-04-11):
前贴:浙江新魔百盒M401H本以为是S905L,结果掉坑了【拆机+刷机+扩容一步到位】

刷机扩容前的准备,用TTL或者编程器备份原厂固件,或者换新闪存保留原机闪存,以防万一!

先把原机8G闪存拆下来,焊接到EMMC转TF卡,然后用支持SDIO协议的读卡器备份到电脑上,我这里备份资料用的是WINHEX软件。读卡器用安国6438的也可以,我这个是打磨过芯片的,不知道什么芯片型号,USB3.0接口的。大家也可以根据外观去购买,碰碰运气吧~

为什么扩容?
1,闲的蛋疼
2,安卓9.0确实有点占空间,没有安装其他app,剩余空间只有3G多一点。
3,换大的EMMC确实有助于文件的读取速度。
4,我不是喜新厌旧的人,电子产品都是用好多年的,值得折腾一次。

把备份的资料再用读卡器写到新的32G闪存上,并焊接到主板上。

我这里跳了个坑,最开始是直接换了一个空闪存焊接到主板上通电跑ttl,结果是没有任何输出的,这点跟海思芯片还是不一样的,海思芯片的机顶盒如果是空闪存也会有打印输出。

开机没问题,清理下多余的松香,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就清爽多了。
用新闪存进入系统恢复出厂设置一次就可以自动识别,这点跟晶晨的机顶盒类似,比我前面改的海思hi3798mv300处理器的CM201-2(ZG)简单多了。

安装了十多个视频APP,剩余内存24G,当然这是还没怎么用的,刚装好APP,如果后面用的多了,缓存的数据肯定会比较大了。

把家里的遥控器都适配上,方便使用。
家里四个房间,四个机顶盒,所有的遥控器,我都适配好了,随便拿到哪个遥控器都可以用了。

关联帖子:

防止孩子多看手机毒视频 给魔百盒CM201-2(ZG版本)M8273扩容32G闪存

来自机顶盒的贡献(1):E8820S升级512M内存改SPI闪存加一个安国6438主控优盘
来自机顶盒的贡献(2):E8820S改16脚32M SPI闪存 刷M1固件 5G穿俩墙!

网友A:
适配遥控后,还会出现能关机,但不能遥控开机么?

网友B:
高手。要是我就直接再买一个

网友:
这是拆焊吹焊熟练了,像这样的带植球的我是玩不来,一个要搞半天都不止。

网友C:
手艺不错!折腾确实很磨人,但搞好了后很有成就感。

网友:
折腾得不错啊

网友:
有钱人也爱折腾啊

网友D:
请问楼主有适配遥控器的教程吗?

网友:
如果是S905L的CPU其实完全没必要,管他是不是空芯片,装好直接线刷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是传说中的房东吗?

网友:
真能折腾~折腾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配遥控后,还会出现能关机,但不能遥控开机么?

这个机子不会,
一看你就是玩过玩客云刷机顶盒的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不错!折腾确实很磨人,但搞好了后很有成就感。

其实我折腾一样东西,都是奔着最好是能变现去的,只是某些东西没有能力变现
预期说这是一个折腾过程,不如说是一个学习过程更恰切。
自己也学了,给坛子也贡献帖子了,一举两得,就是发帖的时候,整理帖子不比改个机顶盒省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传说中的房东吗?

我不是房东,我是限制孩子们一天到晚抱着手机,一人给他们整了一个网络电视,每天玩游戏时间固定,其他时间可以看电视,但是不能玩手机,毕竟手机上乱七八糟的视频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有适配遥控器的教程吗?

这个没时间弄,,,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要是我就直接再买一个

够家里用了,除非是出手了,再淘新的来折腾,哈哈哈

网友:
兄弟,有没有海思hi3798mv300的通用刷机包? 我的M301H老是刷不起来,一直停在升级的画面,进度条都跑完了。 谢谢!

网友:
厉害了,可惜没有适配遥控器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