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分体空调室内机外壳没有遥控的接收器窗口,却能接收到遥控信号?

楼主(2023-04-11):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为什么 分体空调室内机  外壳没有遥控的接收器窗口, 却能接收到  遥控器发出的红外信号?

同样的使用遥控器, 电视机顶盒 如果外面有遮挡, 电视机顶盒  就无法收到   遥控器发出的红外信号 ?(电视机也是一样,如果外面有遮挡, 电视机  就无法收到   遥控器发出的红外信号 )

分体空调室内机  外壳没有遥控的接收器窗口, 它的遥控接收器在什么位置呢?  为什么被外壳挡住了,还能接收到  遥控信号呢?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1、分体空调室内机的遥控接收器一般在边上,一个小孔即可
2、遥控器使用红外信号的,必须对准接收器,如果是无线信号或者蓝牙,就不必对准室内机

网友:
你试试在遥控器前面用一本书挡住还能不能用

网友:
应该是装在靠下面的出风口附近的位置,这样有一个细小的缝隙就能收到了

网友:
我的华凌都不带遥控

网友:
有些塑料面板是可以透过红外光的

网友:
估计好多是透红外光的原因,而且现在家里很多地面墙面可以反射红外光,你可以试试,有时遥控背对电视也能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分体空调室内机的遥控接收器一般在边上,一个小孔即可
2、遥控器使用红外信号的,必须对准接收器,如果 ...

这个是正解!

网友:
用手挡住遥控器你看看还能控制开关不

网友:
遥控器可能是蓝牙的,不需要开口

网友:
最神奇的是  我的漫步在  r1700的遥控器,除非你躲在被窝里,否则他都能接受到。

网友:
在你找不到的地方

网友:
有些窗口在就是指示灯的孔,接收头在灯的后面。

网友:
有的是蓝牙或者2.4G的遥控

网友:
接收管位置的那部分面板做成可以透红外光的

网友:
只是位置不容易被发现而已,仔细看红外接收头位置的外壳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现在的接收技术很成熟的,灵敏度高,抗干扰强,家里的墙壁可以反射红外信号,所以不一定需要对准接收孔。

网友:
天真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433的,或者是蓝牙的

网友:
相信只是接受窗口隐藏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