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扫地机的吸尘器坏掉了,拆了一看,还是无刷电机,改个普通的继续用

楼主(2023-04-11):
文不对题,不是一个机器,是三个拼成一个用

网友A:
怎么改的,没有说明白

网友:
边上正好有个普通电机的接口。楼主厉害!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改普通的会不会费电 声音大?这些扫地机 是公版的吗 高级的用无刷 低档的用有刷

网友B:
无刷还能改成有刷?还是说只是几个机器互拼?

网友C:
改了有刷会不会调不了功率,噪音太大了?

网友:
嘻嘻嘻看了一下

网友D:
感觉科沃斯的扫地机器人真的不耐用。

网友E:
是不是将无刷电机改了个普通的电机继续用

网友:
普通电机不一定是有刷电机,有可能是交流罩极电机,那个电机工作的时候声音也不大

楼主:
这个机器刚好也有两个接口,一边是无刷电机的插头,四针的,另外一边是普通电机的插头,两针的,所以刚好直接更换,相当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将无刷电机改了个普通的电机继续用

是的,别的机器上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科沃斯的扫地机器人真的不耐用。

还算不错了,别的牌子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了有刷会不会调不了功率,噪音太大了?

确实,声音大了一点,不过效果有就行,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还能改成有刷?还是说只是几个机器互拼?

拼装,三个拼一个,另外一个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的,没有说明白

同一个品牌,拆机更换,别的机器上拆下来的普通电机吸尘器装上去,更换那个无刷电机

网友:
无刷电机耐用

网友:
无刷电机按理寿命更长。楼主这个两年就坏

网友:
运气真好,居然连固定底座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