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无线网卡,确实有点鸡肋

楼主(2023-04-11):
路由器红米AX5400,这机器也是有点鸡肋,真正能,跑到2.4Gbps的很少,能上1000mbps就不错了。

1、无线我网卡,确实有点鸡肋,现在升级的笔记本,之前一直用的是433M的无线网卡,感觉速度很不错了,内网也用到30M的速度,现在新买的笔记本,WIFI6  1200mbps AW-XB547NF  螃蟹 RTL8852BE 的芯片,但是显示传输,一直都是收发1200mbps,信号也还可以,但是测试内网,怎么试,就在路由器边上,也就30多M和,我的433M的速度没有任何区别,完全达不到所为的1200mbps,但是USB千兆,内网就能上100M速度。

2、不死心,又买了一个AX210   WIFI6  5700mbps    英特尔的芯片,买回来一换上去,晕了,在同一个地点,比我之前的RTL8852BE信号还差,速整显示200-700m来回变动。
直接拉到路由器附近,也就显示1800mbps,测内网速度,最快也就,55M,还是很不稳定。
3、看来wifi6  说的最快2.4Gbps,还很难达的,而且稍微,离路由器远一点,性能,速度,直线下降,昨天直接把AX210退了,继续用我的WIFI6  1200mbps AW-XB547NF  螃蟹 RTL8852BE基本满足,够用,实在想速度快,USB转千兆,或USB转2.4千兆的。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你们用的是这么这情况吗?还是我测试问题?

网友A:
有线稳定性和速度比无线好多了。
无线也就图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稳定性和速度比无线好多了。
无线也就图个方便。

是的,就图个方便,还是不能和有线比,我发现老版的433M的功率大,信号速度还稳定,AX210啥的信号弱,还不太稳定。

网友B:
我买的AX210,感觉还可以呀,楼主家里的宽带是多少的?哪家公司的?

网友:
无线的速度受无线环境影响大,要稳定速度快还是要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AX210,感觉还可以呀,楼主家里的宽带是多少的?哪家公司的?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300M,宽带测试速,能上400M,移动的,正常上网,下载使用,速度啥,现在用的 1200mbps,也没问题,AX210就是信号差一点,我就是说内网,读NAS文件,速度还是不够快,看起来就鸡肋了一点。

网友:
要稳定还得是有线

网友:
测试软件不同,带来的结果也不同。

网友:
基本跑不到满速的

网友:
无线也就图个方便。

网友C:
速度和距离有直接关系

wifi6的无线网卡没用过,按照以前经验加测试
不管是usb还是笔记本自带的无线网卡,都不如用无线路由做桥接然后网线连接电脑来的稳定

3 40块的路由,刷个老毛子,稳稳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和距离有直接关系

wifi6的无线网卡没用过,按照以前经验加测试

我的红米AX5400感觉也不咋地,远一点信号衰减很大的,wifi 5  800mbs 网卡还是够用,要速度还是网线实用。

网友:
无线我网卡,确实有点鸡肋。

网友:
台式机还是用得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度和距离有直接关系

wifi6的无线网卡没用过,按照以前经验加测试

路由桥接后无线网卡用,有线口是瓶颈,无线就算千M,有线是百M时,仍是瘸子,就如我现在还在用的极路由1,这玩意目前除了不支持5G频段,有线是百M口外,小体积、5V供电,自带SD槽,可以改装加USB口这些都是优点。

网友D:
家里的宽带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的宽带是多少的

300M,我并不只是用外网,外网完全够了,主要是内网局域网,没什么提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M,我并不只是用外网,外网完全够了,主要是内网局域网,没什么提升

300Mbps差不多就37.5MB/s

网友:
网卡  无线网  卡

网友:
ax5400 做ap 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