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老高尔夫4代,目前里程22万公里,手动,1.6,2v,一档急加...

楼主(2023-04-11):
老高尔夫4代,和宝来相同,目前里程22万公里,手动,1.6,2v,一档急加速嘎嘎响,什么原因

就是一档最明显,启动时候放离合,油门踩重一点,就车底嘎嘎响,金属剐蹭打滑的声音,
二挡也有,不明显,三档以上不会有。车子乘人多一些,更加容易响。
原来以为是离合器,原来LUK离合6年了,8万公里,换掉了,换成法雷奥的离合三件套,
仍旧是急踩油门,嘎嘎嘎响。
感觉是车轮扭矩力矩大了,就嘎嘎响。

有说法是变速箱坏了,大家有遇到过的吗?

到底是什么故障?

网友:
说明该换车啦

楼主:
这车子,开车手感太好了。暂时不想换。
最近还换过三角臂等等。

网友:
不懂帮顶,可能是变速箱的问题。

网友:
感觉像机脚的问题,应该是时间长了老化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带液力耦合器的AT变速箱比较可靠耐用不像手动档的离合器容易磨损。

网友:
是不是像齿轮轴承间隙大了,扭矩大了金属之间的摩擦声音

网友:
能不能是传动轴的问题,最近一直在做传动轴的项目,那破玩意时间长,外交套老化,里面没有油,干磨了

网友:
22万公里,不年轻了啊

网友A:
可能是传动轴的问题,时间长了,胶套老化,里面没有油,干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车子,开车手感太好了。暂时不想换。
最近还换过三角臂等等。

如果真不想换,看看机脚胶。可能老化开裂。早晚响声明显

楼主:
有说法是轴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传动轴的问题,时间长了,胶套老化,里面没有油,干磨了。

是有打滑干磨 的声音,
会不会是轴承坏了。

网友:
支持大佬拆开看看轴承和传动轴

网友:
轮轴承的问题很大

网友B:
跟我以前的老polo差不多,急加速咯咯响,特别带点方向,感觉是传动轴吧,高速直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以前的老polo差不多,急加速咯咯响,特别带点方向,感觉是传动轴吧,高速直线没问题 ...

应该不是半轴问题,我试验过倒车,不管怎么用力踩油门,都不会响。

网友:
好车,保养好,能把人送走。

网友:
速度上来响,坐人多了响,应该是受力件,你又说倒车大油门不响,平衡杆,球头,车轮轴承,半轴,也就这些连接件,还有就是发动机支架老化,再不济就是离合受力大了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