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也拆一个晨洲岛CZD 98C万用表。CY6230c的马甲

楼主(2023-04-11):
除了正面印的czd98c和cy6230c不一样,其他从内到外都一样

反面

外面这个套子有点紧,不是很好拆

内部

pcb上印着6230c,20191204和cy6230c完全一样。保险座也是铁的。

网友:
CY 6230C的贴牌odm产品

网友:
现成的方案

网友:
我有一个晨洲岛FS301S语音播报自动识别表,与楼主的表类同。由于是自动识别表,所以要深刻领会此表特点。大于0.5v可直接显示电压,小于0.5v将显示某一稳定电阻值,转mV档测量。如果某一阻值与《----》交替显示,说明测量点是一个小于0.5V的交直流类方波脉冲电压,转mV档测量,貌似测量不方便,实则给使用者一个提醒,倒也很有意思。运用本表独立判断修理一个充电器没有问题,和普通数字表对比测量数据没有问题,所以此表也是一个很好玩的解闷儿表。

网友A:
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十几年前的“同德五虎”还记得么?

公模代工嘛,很正常的事。

网友:
保险座也是铁的

网友:
代工的贴牌的过去很多

网友:
现在流行公司搞个商标, 全都是地下游击队的干活(只做不买、TB上许多其它货都是)

其实UT只是自己能做,但也不会设计

网友B:
我差点就买了,还是锂电的
功能很全,就是DCV、ACV档不能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差点就买了,还是锂电的
功能很全,就是DCV、ACV档不能锁定。

这个表的ncv功能要一直按着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的ncv功能要一直按着才行

有些是按一下
还能变通换档,不果它换档算快捷的不需要

谁能废了在个钮改成锁定电压档? 那这表子就是功能最全、换档最快捷、价格最低。(UT家的60S又要降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十几年前的“同德五虎”还记得么?

公模代工嘛,很正常的事。 ...

双敏已经挂了,同德五虎里面就七彩虹混的好,现在有自己的工厂,也算是显卡一线品牌

网友:
既然花钱了,还是不要这样浪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双敏已经挂了,同德五虎里面就七彩虹混的好,现在有自己的工厂,也算是显卡一线品牌 ...

双敏2014年好像就倒闭了,不过现在有厂家用双敏这个商标借尸还魂,就和商科拿梅捷商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敏2014年好像就倒闭了,不过现在有厂家用双敏这个商标借尸还魂,就和商科拿梅捷商标一样。 ...

耕升也差不多

网友D:
表里还有个继电器,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里还有个继电器,第一次见。

应该是用来切换档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