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无线宝开启IPV6

楼主(2023-04-11):
按着网上的方法再加上自己的研究,终于成功了!

首先说一下我用江苏电信的宽带,网络架构是光猫拨号,然后下面挂的京东无线宝。
光猫的IP模式:要改成IPV4&IPV6

下面的IPV6要按如图的配置,之前一直不成功就是,没有选择启用NPT,虽然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一直就选中。

然后在IPV6页面配置好DNS,我这里用的是阿里和百度的,这个网上可以自己找,光猫这里就配置好了,记得要重启光猫。

然后在京东无线宝中把IPV6打开,上网方式选择NAT6就可以了

然后打开IPV6测试网站http://test-ipv6.com/,大功告成!

网友:
开启IPV6感觉不如只开IPV4好用,有些网页打开会慢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IPV6感觉不如IPV4好用,有些网页打开会慢一些

我刚刚成功,要观察一下

网友:
效果有更好么

网友:
我是江苏移动的,成功打开了,两三天会换一次地址

网友:
好像确实开启v6后网络效率会降低。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
都有超级账号和密码了,要跑分就干脆改桥接,京东路由做拨号路由,光猫就老老实实做好光猫的本分

网友B:
光猫性能有限,我之前挂两个京东云,光猫日志不断警告内存爆满,其实流量并不大,主要应该是连接数太多。

网友:
没卵用的,我早研究过跑分用不到ipv6,不过开起来迅雷下载就爽了,不开下载种子网速个位数,开起来后随便20~30MB

网友C:
手机连接我家光猫的WIFI就有ipv6,结果就是打开部分APP半天页面都刷不出来.光猫出来的二级路由 无IPV6,反而正常.目前来说我还没发现IPV6的用处

网友:
都用ipv6好几年了

网友D:
好像IPV6现在应用还不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性能有限,我之前挂两个京东云,光猫日志不断警告内存爆满,其实流量并不大,主要应该是连接数太多。 ...

我的还好,没报过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连接我家光猫的WIFI就有ipv6,结果就是打开部分APP半天页面都刷不出来.光猫出来的二级路由 无IPV6,反而 ...

有些网站应该是IPV6速度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IPV6现在应用还不够多。

现在好多应用都是IPV6的

网友:
我一直都是把ipv6关了只使用ipv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