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折腾』手持测温枪简单修复

楼主(2023-04-11):
『X折腾』手持测温枪简单修复

坛友那边积分购买的一套东西。。

其中手持风扇已完成简单修复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1083-1-1.html

而手持测温枪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很容易将电池损坏????一个星期连坏两组5号电池?
遂拆开看看什么问题

牛屎相当之圆,蜂鸣器上贴纸是出厂就没撕??也好,减少噪音

正面很简单

可调电源测试通电就0.015a电流。。背景灯+镭射激光灯也才0.018a电流。。这待机非常不正常啊

细节看了,一堆电容,应该很容易就抠掉

多测几个,然后抠掉c13电容,测量不短路了,电容是短路的

再用可调电源,电流没那么大了

随便补了一个电容,再试,基本没有电流

这玩意激光灯都没有那个电容耗电大

遂装回继续测试

那几天给电饭煲测试跳档温度

激光灯跟测试窗好像没有很正,所以测量有误差。。
并且。。真的有误差。。做个参考吧。

网友:
激光和测温点不对是不是没法调?

网友A:
还有风扇在用5号电池?

网友:
我有一个山寨的,修不好。

网友:
这修理水瓶很高啊!

网友B:
手持测温枪温度不准确,我有一个测体温的,不知是不是和这个一样的原理,所测温度参考价值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风扇在用5号电池?

被来检查的患者打断一下,打错了,是测温枪

网友:
这个能不能测体温啊。感觉测体温的表测出来的温度普遍偏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持测温枪温度不准确,我有一个测体温的,不知是不是和这个一样的原理,所测温度参考价值都不大。 ...

原理是一样的,可能温度补偿修正机制不一样

网友:
楼主家电饭煲造型有特色,是原装的吗?

网友:
那个贴着HYDZ的是什么元件啊?贴纸的意思是清洗之后撕掉?

网友:
我的还没出现这种问题,电池使用时间还是挺长的

网友:
维修技术不 错,测温枪用着方便

网友:
有这个测方便多了

网友:
请问朋友测温的准确性跟激光是否对准有关吗?我感觉我买的激光也有些歪,我以为激光是指示用的,所以就没有关注。

网友:
牛屎真圆

电容真差

技术真高

网友:
我几块钱在拼XX上买的可测体温和物体温度,平时用还可以,真发烧了感觉又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来检查的患者打断一下,打错了,是测温枪

我也有个类似的,工业用的,好像是最高可能测400度,但是感觉测体温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