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求教大神看看此板~~指点迷津

楼主(2023-04-11):
这款电子闹钟走时误差特别大,每月差不多要快10分钟~~最近翻贴看到有大神用上了8025T,也想改改提高精度,奈何电路小白但稍微有些动手能力,所以请教大神看看这电路板能改吗?具体这么操作呢   图片分左右2张~~

楼主:
此款闹钟是电池和电源双供电,电池型号未知,供电是5V1A的

网友A:
没看到晶振,难道在背面。

网友B:
C103,C104容量换大一点的,不过不知道原来的容量是多大的,操作起来比较麻烦。还有一个办法,找2条漆包线,十来CM长吧,拧成麻花状,一头接晶振非接地的2个脚上,另一头悬空,焊好后装上电池,按手机上的标准时间对好时,过一段时间看看慢下来多少,如果慢过头了,那就剪短,不要一下剪太多,一点一点剪,慢慢调整,这个方法耗时较长,需要一两个月时间,反复拆开剪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晶振,难道在背面。

那个黑长条就是,XL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黑长条就是,XL1

晶振是4个引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是4个引脚的?

其中2个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03,C104容量换大一点的,不过不知道原来的容量是多大的,操作起来比较麻烦。还有一个办法,找2条漆包线 ...

接漆包线的方法倒是适合我  稍稍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黑长条就是,XL1

XL1位置上面印着 EAFC

网友:
板子做工很精细

网友C:
这个闹钟电路板做的真好,按理说用的器件不错精度为啥差这么大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XL1位置上面印着 EAFC

就是它了,4个脚,量一下,哪两个是接地的,排除掉,剩下2个脚就接麻花漆包线吧。我是按手机的时间为准,把它调得分秒不差,这样的话24小时后就可以看出来是快是慢了,这样可以每天剪短一次、调整一次,一般一星期就可以把日误差调整到0.5秒以内了。

网友A:
这不就简单了吗,在论坛里搜关于8025的帖子,给8025供电,时钟输出连接到原晶振两个分开的其中一个焊盘上(具体那个焊盘要试试),把C103,C104(应该是这两个)拆掉,应该就可以了。

你这个电路应该是5V供电的,要买R8025t的,不是R8025AC的,AC的是1.5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漆包线的方法倒是适合我  稍稍简单些~

如果你已经有8025T和低功耗的LDO,那就用8025方便,不用反复调整。如果没有,那还是漆包线方法好,如果花心思和时间慢慢调,精准度不输80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它了,4个脚,量一下,哪两个是接地的,排除掉,剩下2个脚就接麻花漆包线吧。我是按手机的时间为准, ...

感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简单了吗,在论坛里搜关于8025的帖子,给8025供电,时钟输出连接到原晶振两个分开的其中一个焊盘上 ...

感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闹钟电路板做的真好,按理说用的器件不错精度为啥差这么大呢?

唉~问客服 客服回答 电子设备误差正常 反复就是这句话  让经常手动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它了,4个脚,量一下,哪两个是接地的,排除掉,剩下2个脚就接麻花漆包线吧。我是按手机的时间为准, ...

漆包线线径多少合适呢?现成的有点0.6mm的

网友:
这钟误差很大,一天要20秒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