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新手 ngff m2硬盘重新开卡,2246xt已开卡成功

楼主(2023-04-11):
起因平板新换了电芯,强制把电池电量用尽掉电情况下,重新充电开机,硬盘出现了检测不到的故障,真是郁闷了。
目前 bios信息没有硬盘信息,进pe系统 ,dg分区工具能显示出硬盘型号,分区列表没有,并无法重新分区。
硬盘是 ngff SATA协议的m2盘,问问大哥们,是否可以通过pe系统下载程序重新开卡,或淘宝购入sata转接卡,想要成本低一些。没折腾过硬盘重新卡。请大家给个建议,谢谢

----------------------
在此感谢 adminismk 等坛友其他热心帮助
以下是我从操作记录,没有花费任何费用购买转接卡,大神跳过,小白可参考
1.下载功能比较全的pe系统引导
2.下载sm2246xt开卡程序
3.参考百度开卡教程设置开卡步骤
4. 1分钟后开卡完成,可重新分区了 。开心

-------------------以下图片为发帖求助-----------

网友A:
贴上硬盘的电路板与主控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上硬盘的电路板与主控型号!!!

已上传,谢谢

网友:
2246应该是可以的呀

网友A:
去翼浪数码的交流群里面找找整合包吧,你这个是20nm的mlc,是有这个工具的
群号:300167079

网友B:
用转接卡加上USB转SATA,可以开的,放心用

网友:
看到了慧荣 大神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翼浪数码的交流群里面找找整合包吧,你这个是20nm的mlc,是有这个工具的
群号:300167079
...

十分感谢,我去加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转接卡加上USB转SATA,可以开的,放心用

用这个转接卡插台式机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转接卡插台式机是否可行

还要加个USB转接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转接卡加上USB转SATA,可以开的,放心用

也可以在pe系统下开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在pe系统下开卡的,,,,,,

哦 ,是不是要短接板子上面那俩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在pe系统下开卡的,,,,,,

我的pe运行sm2246xt程序  报丢失newdev.dll错误 ,什么软件支持

网友C:
这个不行吧,这个是MSATA的转接卡,楼主的不是MSATA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是不是要短接板子上面那俩个孔

是的,那你买个转接板吧。然后再买一个1153e的转接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行吧,这个是MSATA的转接卡,楼主的不是MSATA

它那个转接卡支持ng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那个转接卡支持ngff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已开卡成功,下载了一个完整功能pe系统,直接在平板上开卡了,也不用短接就找到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已开卡成功,下载了一个完整功能pe系统,直接在平板上开卡了,也不用短接就找到芯片了 ...

ok............................补丁

网友:
很不错啊,都挺牛

网友:
各位大神,主控是慧荣sm2246xt ,存储颗粒是Spectek的大S标志PFB72-6AS,该用什么版本工具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