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一个美的TDD15MA桌面小台扇

楼主(2023-04-11):
电路板有腐蚀,电池没有电,打理后充电正常

网友:
这个底盘设计有点脑残,盘那么大,脚垫收的那么小。

网友:
电路板被什么液体腐蚀了是进水了吗?

网友A:
洗板水刷刷看看能不能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板水刷刷看看能不能救活

酒精洗了一下,现在可以了

网友:
这风扇看着还挺不错的,电池应该还可以扩大点吧

网友:
看起来还是可以的,一个电池也能用挺长时间的。

网友:
可以改直流无刷吗

网友:
问题不大,这么扔了真可惜

网友:
办公室的桌子上几乎人手一台这种小风扇

网友:
吹着风扇唱小苹果。

网友:
这种扇风还是挺大的,可以多并几节电池加大容量,也算给底座增重。

网友B:
现在的人啊,一般都不会修,不好用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人啊,一般都不会修,不好用就扔了。

检查发现不充电

网友:
这风扇看着还不错,好像是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人啊,一般都不会修,不好用就扔了。

也不是人人都能修的,不然修理工就不存在了。还有现在有些商品便宜了,不值得修,所以都当一次性的用。

网友:
没看到电机是什么样的,要是无刷就完美了

网友:
运气好,北京那到处是垃圾佬,捡不到6英寸大的,最多捡到3英寸坏的装机风扇。好像摇头版本是双输出轴碳刷电机,没摇头是无刷。手头有自放电小的拆机电池,可以装在底座增加续航,觉得充电慢并联4056。

网友:
电池没饿坏,还挺好

网友:
挺实 用的桌面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