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强拆飞利浦TAT5505蓝牙耳机

楼主(2023-04-11):
某个购物平台上突然发现有这玩意儿 全新未开封 但库存久电池失效

正规大品牌(必须是代工)放心闭眼入手(不到30大洋)

洛达1552 知道这片子是个什么水平 下面块裸晶体 有层膜 刮开看没字 排线连接到单元和麦克风,麦克风?我擦 这货还是带降噪的

消噪麦克风?收集外界噪音的?打开功能时手触摸能听到放大了的摩擦声

号称8MM动态单元 但实听让我这个所谓的音乐发烧友比较失望 有意更换单元试试结果内部结构黏结的异常坚固且无从下手

又擦 居然还有入耳检测 红外的?

耳机仓的电量显示 是那种很温柔的闪

明显的放水设计 家用吹风机(PHILIPS)对吹三分钟 用力温柔的掀开两半身体 切不可鲁莽 否则排线不保

走向手柄端的线 里面是个麦克风 应该是通话用的 但为什么是三根呢?还有玄机啊?没拆

换上去的电池 貌似正规军 比黄胶带缠的那种强

仓底标识

很诡异的入仓位置 每次拿出来放进去都需要倒手。

还有app安排 这货确实有降噪效果 但主要是降掉了中低频的声音 外界的高频还是能听到一点 不像苹果和bose的降噪风格 让你几乎听不到外界的任何声音。玩玩就行了 别当真

网友A:
音质怎么样不知道能否改有线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质怎么样不知道能否改有线耳机。

声音的特点是没有什么低频 中频干 高频刺 这东西没必要去改有线的 便宜好听的 我推荐平头的原道 入耳的索尼MH750

网友:
可以改有线的

网友B:
听感如何?值不值买到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感如何?值不值买到价格?

音质这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没要求的人听这塞子的声音算是很不错的了 但喜欢动次打次的人 就胜任不了

网友:
30块,够便宜啊

网友:
和电池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看着好像还不错,修好就只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感如何?值不值买到价格?

可玩性还是可以的 价格便宜啊

网友:
看起来还是算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手艺不 错,用飞利浦(吹风机)拆飞利浦(耳机)

网友C:
关闭降噪,音质是否好一些?

网友:
这耳机做工看着好像还不错

网友:
又见强拆,不过楼主没有大力出奇迹,恭喜恭喜。

网友D:
以前买过不带充电仓的 也是不存电 换了电池搜不出信号 BLE调试软件才搜得到信号
最离谱的是同一只耳的触摸排线还有不一样的
超越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不会修 直接改插拔了
顺带一提 这耳机做工挺好的 麦克风都用了3 耳机单元里面一个 主板一个 豆芽秆底部一个

网友:
看做工,物有所值,

网友:
打电话有降噪效果怎么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闭降噪,音质是否好一些?

打开降噪 声音整体会厚实一些 好听一些 关了反而更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买过不带充电仓的 也是不存电 换了电池搜不出信号 BLE调试软件才搜得到信号
最离谱的是同一只耳的触摸 ...

除了音质 其它的相当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