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先驱M-890T功放

楼主(2023-04-11):
一个朋友100元收来的,结果开机没反应,让我帮忙看看。

通电后,屏亮,但是没有继电器吸合声,再过一会,里边开始电阻冒烟了,通过观察,应该是环绕部分烧了,决定去除环绕,不想往里投钱了

对这个牌子印象不太好,元件太凌乱,东倒西歪的。而且看拼音,总以为是“星球”

变压器倒是挺大,电路板一张大板,不像雅马哈等功放都是积木式的

散热片两侧是SAP15对管,5个脚的,第一次见。中间那对A1986和C5358应该是中置,两对小的TIP41C和TIP42C估计是环绕声

查资料SAP15对管内部有发射极电阻,但是电路板上似乎放弃了内部的电阻,改用外置的水泥电阻了

整个机器估计是在外面淋雨了,有很多泥浆的痕迹

明显看出有几个电阻已经烧了,测量TIP41C和TIP42C,BCE之间完全短路了,不想折腾了,直接拆功放管算了,拆掉后,机器正常使用。只是没有环绕声了

SAP15的内部结构及应用线路

网友:
不少电子元件安装得歪歪扭扭的。

网友:
先驱的CD 用过,感觉还不错。
这个功放内部真的是东倒西歪

网友:
主要是电阻电容老化有点不稳定,修好要换很多零件的。我有台索尼组合音响有几个电容漏液腐蚀电路板一大片。

网友:
曾经先驱的功放还是不错的。

网友:
应该是纯手工焊接的

网友:
这功放件还不少,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
我90年代中期买有一台,型号忘记了,是前后级的,香槟金拉丝外壳,音色不错。音源用的Sony CD机,自己D的惠威落地音箱,陪伴我度过那青葱岁月。。。现在这套设备还在,杂物房里静静的吃灰中。。。

网友:
先驱不是日本牌子吗?

网友:
在Made in GuangDong的国货功放界里,算不错了

网友:
以前靠分立元器件,现在就一小块芯片

网友:
元件看起来好乱

网友:
除了做工差,别的都是不错的,不过这价格能买两个进口功放了

网友:
这功放的整体布局算是早期的高端货了,那时候的做工确实没现在规整。

网友:
这种功放,内部如此的,一率先用自来水+洗洁精泡着,长毛刷刷刷再说

刷完吹风机吹干就行

网友:
感觉不值得修了

网友:
功放工作太卖力,把元器件都累得东倒西歪的

网友:
这种是AV功放机,那么多集成电路都是音效那些无谓的东西来的,其实声音不会好了。

网友:
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一些中低端的功放做工都类似这样的。

网友:
现在就不值得玩这种功放了